CDS5516 舵机拆解,我就是好奇想看看,不要追究我责任啊。

楼主(2013-03-21):
手机照的,像素不高,单反不会用。。。。
我就是好奇,拆开看看,仅供学习,不涉及技术神马的。侵权的话就删了就好了。

上盖,我觉得这个是舵机最容易坏的地方,那个黄色的轴套,右边轴没有轴套,舵机力矩大的时候就会导致轴套周围
塑料变形,轴偏,齿轮卡死。最好是做成金属上盖的。不过可能由于成型比较复杂,我调研了很多舵机都没有金属上盖的,全金属的灰常贵!

下盖

减速箱全家福

最贱的就是上盖的假螺丝。。。

控制板是双层的,为了防止侵权我就不照细节了,做的还是挺好的
有控制协议神马的。
就单纯硬件而言,个人觉得跟我理想的舵机水平能打个70分吧。
以后再发下测试数据。

网友A:
也上传个日本 FUTABA 无刷大力矩舵机 最大电压7.4V 37KG.CM,做工不错,1000多买的·

楼主:
辛苦调研机器人舵机的结果!果然国内没有几个,都是棒子的产品啊。贵的狠。。。

HerkuleX DRS-0101 机器人专用舵机

DYNAMIXEL AX-12A 机器人专用舵机  CDS5516 就是仿的这个。

海泰克 HITEC HSR-5498SG 59.8克 13.5kg 机器人舵机

个人觉得第一个最靠谱。最后一个可能比较便宜。

网友:
STM32怎么控制这东东,我是新手!求大婶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上传个日本 FUTABA 无刷大力矩舵机 最大电压7.4V 37KG.CM,做工不错,1000多买的·

谢谢。上盖呢?是金属的么。位置是磁还是电位计啊?

网友B:
楼主对舵机根本没经验。
你这个垃圾舵机容易坏的不是减速组及附件,而是卡死出力过大烧驱动板或者烧电机。
再就是电位器质量要抗磨损,以减少死区反应更快更精确(垃圾舵机为了避免抖舵,有超大的死区,反应慢,虚位大。)

你舵机最多打40分,就在国产垃圾货的中等水平。

你看下面福他爸的,双SOP8场管驱动。
你看下你那个,双SOT23的8050驱动,一堵转必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舵机根本没经验。
你这个垃圾舵机容易坏的不是减速组及附件,而是卡死出力过大烧驱动板或者烧电机。

扶他爸那个应该是带霍尔反馈的三相无刷电机吧。

网友D:
个人思想,错了希望不要拍砖,
楼主 CDS5516是北京某教育机构弄得舵机,该机构名称就不说了,线路板上可以看到。因为我用过他们家的产品,觉得坑人的多些。该类型舵机是南方某厂做的,然后北京公司改了控制板然后贴牌,他丫的就翻了好多倍的价钱,气死我了!!
服他吧舵机我也是真服了他了,真球贵,真真欺负国内玩家对电子控制产品不是很了解(玩就是玩,不需要什么都知道哈,高兴就好)。国内舵机没有建立起好品牌,花钱要时间不说,即使建立了,前赴后继的山寨者们又靠抄袭然后价廉质次抢市场(消费动力也是一方面,愿意花1000块买好东西的玩家毕竟不多) 把这点小小的胜利给蚕食掉了。
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啊,人民过的越来越好。那个什么政治的就不说了,没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舵机根本没经验。
你这个垃圾舵机容易坏的不是减速组及附件,而是卡死出力过大烧驱动板或者烧电机。

介个,首先感谢您大驾光临,给予指导。
其次我想说:
1,每个人的经验也许是不同的吧。我的舵机主要用在机器人上,所以对于电位计损坏导致抖动情况较少。我实际遇到的情况就是齿轮卡死,可能是因为冲击大造成的。
我拆开舵机仔细研究才发现这个问题。

从图中可以看出,那个中间那个铜轴套已经被压碎了。
大家经验不同。
2,关于你说这个舵机的水平问题。首先我要说的是这个是机器人专用舵机,串行通信控制,可以反馈电流和位置,速度。就冲这一点,它在我这比一般的舵机要强。
至于性能,我要在实际用过之后才能回答你究竟怎么样。
3,驱动问题,他这个舵机也是双层板的,由于一些原因,我没上传图片。但我可以告诉你驱动芯片是IM4710.
最后想对你说一句,要喷人,请先调研下。没准就喷到钉子上,扎了脚。
其实我想说的是:虽然论坛里面大家大多数就是随便看两眼,然后就评论。但是我想,许多时候“亲测可用”是我最想见到的话。

网友:
说道舵机,楼主最好还是听大胡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扶他爸那个应该是带霍尔反馈的三相无刷电机吧。

没注意看图,应该是三对MOS驱动霍尔无刷电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介个,首先感谢您大驾光临,给予指导。
其次我想说:
1,每个人的经验也许是不同的吧。我的舵机主要用在 ...

首先,我是喷舵机,不是喷人。
你这舵机真是个垃圾货,我不骗你的。

我修过最贵的海泰克舵机,500元的。
修过最便宜的9元的。
还修过国内50元的春天舵机,和你这个一个做工,连电机都是一样的(电机烧了卡死了)。
用过,拆修过JR原装塑料齿舵机,
以及现在还卖200元左右的POWERHD数字舵机。
修过亚拓原装300地的舵机。

综合来看,你这个舵机真的只能打40分,从做工到设计。
从我看到的情况,
1、所有高档舵机电机都是直接焊到板子上,没有用线连接的,包括我说的亚拓,HITEC,还有上面的扶他爸。
2、所有高档舵机均是用MOS驱动,无论有刷无刷(内阻小发热小不容易烧板子)
3、从没见过哪个外国牌子的舵机里放个硕大无比的电解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是喷舵机,不是喷人。
你这舵机真是个垃圾货,我不骗你的。

我同意你的观点。。。这个舵机做工是不太好,因为他们不是专业搞这个的。之前我买过他们家的另一款,成批的坏。
可是没办法,我目前只能找到这个带反馈的,反馈位置 速度 电流。这个是基本要求。
您能推荐点带反馈的舵机么?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思想,错了希望不要拍砖,
楼主 CDS5516是北京某教育机构弄得舵机,该机构名称就不说了,线路板上可以 ...

这个,这个教育机构的东西我不能评价好还是不好,就这个舵机而言,他是机器人专用舵机。
由于机器人关节设计非常复杂,对于低成本机器人,舵机无疑是一种最好的选择,而集成,位置,速度,力矩反馈的舵机
更是低成本机器人关节设计迫切需求。我只能说,在国内这种舵机不是很好找。我也希望找个好用,便宜的,但是没有。
还有就是创业问题。
要向阿莫学习,山寨是你技术更新的动力,做到别人只能追着你的背影跑,你在干吗别人永远不知道,你放出来的只是你想放出来的。
核心技术是没那么容易山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同意你的观点。。。这个舵机做工是不太好,因为他们不是专业搞这个的。之前我买过他们家的另一款,成批 ...

没做过机器人,不了解。另外,也不清楚反馈对于机器人的意义在哪里。

在我看来,舵机就是按指令行事,我喊它转到哪个角度他就转到哪个角度,而不是给我报告他现在在哪里,因为他的位置在哪里是你的命令决定的,你的发的命令你会不知道吗?反过来讲如果他的位置不在你的命令的位置上,这还叫舵机吗?

以上是想像的。

你可以参考下业界王者,海泰克网站:
http://www.hitecrcd-china.com/Pr ... 6&showCateID=46

他的机器人舵机介绍里也没体现什么反馈,只是突出可编程放大的概念。

但实物介绍里确实有,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没后盖的只要100元左右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id=3928468655
有盖子的230左右,刚刚专门查屯淘宝。
你对比下做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介个,首先感谢您大驾光临,给予指导。
其次我想说:
1,每个人的经验也许是不同的吧。我的舵机主要用在 ...

铜的塑性非常好,一向不会断,大不了变形,你拆下看是不是坑爹的铝合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机器人,不了解。另外,也不清楚反馈对于机器人的意义在哪里。

在我看来,舵机就是按指令行事,我 ...

机器人舵机要求位置反馈是为了学习动作用的。使用串口通讯一方面是好控制,一方面是好布线。
板子上SOT-23的管子未必是8050,也可以是AO3400之类的。
春天舵机不知道大胡子有没有拆到她的一款数字舵机,里面用的芯片和FTUABA的是一样的,电机也是同一家厂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器人舵机要求位置反馈是为了学习动作用的。使用串口通讯一方面是好控制,一方面是好布线。
板子上SOT-2 ...

是的,我说了他是双层板,驱动是IM4710。主控是mega8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器人舵机要求位置反馈是为了学习动作用的。使用串口通讯一方面是好控制,一方面是好布线。
板子上SOT-2 ...

封装决定散热能力啊。
春天的舵机只修过没用过,国内号称和FUTABA9257一样的电机电位器的舵机很多,但那质量那可靠性怎么可能和真的9257一样?
如果FUTABA在某厂定制一批电机,提出自己要求,春天去定制会提一样的要求?国内代工怎么代的,大家都很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上盖呢?是金属的么。位置是磁还是电位计啊?

塑料的,电位器反馈,实践发现磁反馈容易抖,还是电位器靠谱点,这个舵机我引出了反馈线,可以直接采集位置,比较方便。

网友F:
挺 大胡子 讲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的,电位器反馈,实践发现磁反馈容易抖,还是电位器靠谱点,这个舵机我引出了反馈线,可以直接采集位 ...

引出线这个确实不错!受教了,我要是搞不定,我就也引个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挺 大胡子 讲课

您老就别看笑话了~

网友:
不知道飞思卡尔比赛常见的FUTABA S3010是什么货色?好像只有一百多块钱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这个教育机构的东西我不能评价好还是不好,就这个舵机而言,他是机器人专用舵机。
由于机器人关节 ...

hh这个舵机质量真的不咋样,我用过了才告诉你的,质量不如 光军 盛 的 ,只是那个舵机外壳(拔模斜度做的太大,我是这么认为的)不适用于做机器人(装配偏差较大)。

这个上位机软件 对不?优点点是iic通讯,双插头减少了舵机线的排布,有上位机方便用户控制每个舵机的工作状态,原因是普通舵机只是带了位置反馈环(电位器),而这个舵机的控制板中加入了简单的电流环和速度环,使得舵机控制灵活性加大。
我公司是生产工业级空心杯马达的,若不是做不了小尺寸工业级空心杯,我早就想卖舵机了hh。
看阿莫坛子里的这个连接,跟那哥们儿商量一下,让他帮你设计电路板,iic的接口,你买普通舵机也能进行改造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352673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老就别看笑话了~

额  小弟 90后

网友:
我靠,都是有钱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您老就别看笑话了~

我想控制CDS5516,初始波特率要1M!怎么做好呢?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控制CDS5516,初始波特率要1M!怎么做好呢?求指教

我根本就没用过这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控制CDS5516,初始波特率要1M!怎么做好呢?求指教

自己看协议。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您老就别看笑话了~

大胡子,hi tec的舵机好嘛?我觉得也不咋地

楼主用的这个CDS5516,我们之前用过5500,要选全数字舵机,带通信的,只有他家,这是真事儿

但是一般参数,多少公斤,多少转速,确实比不上好一点的传统舵机

我玩过的几种,扶她爸9352,9157,3051,JR HV某型号,Hi Tec,KST,蓝箭(貌似也是国内某机构)360度舵机,GWS一堆各种型号,春天的,xxx,xx,xx的

总结下来:春天是极烂的。
               GWS稀烂的做工,但是性能还是不错的。
               扶她爸什么的,不差钱的上。
               JR同价位普遍比扶她爸性能更好。
               国内一些新型的舵机厂商,比如这个蓝箭,还有KST,用料都是不错的。

网友I:
请问诸位,有没有哪种舵机能够360度连续转动的?

想找一款5Kg~10Kg左右力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请问诸位,有没有哪种舵机能够360度连续转动的?

想找一款5Kg~10Kg左右力矩的 ...

带减速箱的伺服电机 + 编码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减速箱的伺服电机 + 编码器吧~

这样组合需要搞机构部分的东西,太麻烦了

找舵机就是想找现成一体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诸位,有没有哪种舵机能够360度连续转动的?

想找一款5Kg~10Kg左右力矩的 ...

CDS5516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胡子,hi tec的舵机好嘛?我觉得也不咋地

楼主用的这个CDS5516,我们之前用过5500,要选全数字舵机, ...

你说的对,国内真难找。主要是我没精力,有时间我就自己做一个!

网友I:
引用 楼主:
CDS5516 可以

请问多少钱一个?

有没有淘宝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多少钱一个?

你要连续旋转么?主要是什么功能,去淘宝自己搜索这个名就能找到店。。。免广告嫌疑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要连续旋转么?主要是什么功能,去淘宝自己搜索这个名就能找到店。。。免广告嫌疑 ...

是的。要连续旋转

想自己做一些小玩意,但没条件搞机械的东西。用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都比较麻烦

还是想用一体的舵机合适

我在淘宝上搜索 CDS5516 没有找到啊

你发给链接给我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要连续旋转

想自己做一些小玩意,但没条件搞机械的东西。用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都比较麻烦

我不知道你说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就跟直流电机是一样的么?
这个可以自己改,很方便的,只需要把齿轮上那个限位弄掉了,然后把电位计固定死就可以了。
还可以PWM 调速哦。不过性能可能不太好,因为舵机里的电机一般不是很好。
其实你可以用直流电机,很方便的。减速器一般都是集成到电机前面的。驱动电路也很方便。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具体说一下,看我能不能帮到你
ps:去淘宝搜 360度旋转舵机  有很多的,比如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7687136011
你可以自己找找看,我说的cds5516 它有两种模式,是既可以当舵机,又可以连续旋转,可以设置的。但是比较贵,如果你只需要简单连续旋转功能是不需要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你说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就跟直流电机是一样的么?
这个可以自己改,很方便的,只需要把齿轮上那 ...

谢谢 guilty2468

我需要的是舵机,具备以下特性的:
1、能够连续360度转动
2、带减速装置,速度不高,力矩够大(10Kg)
3、能够控制转动角度,精度0.5度吧。我看很多舵机都是这么标称的,不知道实际能否达到?
4、如果能够反馈当前绝度位置那就更好了。

请问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 guilty2468

我需要的是舵机,具备以下特性的:

你要明白一个概念:
多圈舵机 和 360度舵机
多圈的,就是传统改的,只在特定脉宽停止,其余时候就跟电机一样,不停的旋转,角度不可控。
360度舵机,即旋转角度为360度,对应脉宽从低到高。 角度可控,但是不能连续旋转。
市面上没有可以连续旋转,又能控制角度的舵机。

360度 舵机: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W8iu7ox9QZU/     脉宽值代表了舵机的位置
多圈舵机: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VUVGvCsylHA/          只在脉宽中点秒停,脉宽用来调速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要明白一个概念:
多圈舵机 和 360度舵机
多圈的,就是传统改的,只在特定脉宽停止,其余时候就跟电机一 ...

哦,原来是这样

谢谢 guilty2468

那我估计只能折中选择360度的舵机了。

但在淘宝上找到的,好像都是360度连续旋转的减速舵机

请问有推荐的型号吗?360度舵机,可以定位的。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哦,原来是这样

谢谢 guilty2468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0908736096
你去他们家问问吧,如果不用磁的,看看能不能换成电位计的,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32.lF1hFh&id=20908736096
你去他们家问问吧,如果不用 ...

谢谢 guilty2468

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J(2013-09-27):
呵,我也拆了个舵机,结果发现结构和楼主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我也拆了个舵机,结果发现结构和楼主的差不多

最近在研究 HerkuleX 舵机。研究完了我发上来~

网友K:
我只是好奇,拆解拍照也侵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只是好奇,拆解拍照也侵权吗

这种事情,谁说的准呢?

网友L:
lz的robot可以看一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的robot可以看一看嗎?

?神马意思~

网友:
是你自己做的機械人

网友L:
我都想整一個,有難度,這裏整的人很少,想看一看,有機會可共同研究,就好了

网友:
不知sr518,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都想整一個,有難度,這裏整的人很少,想看一看,有機會可共同研究,就好了

等我总结个教程,放上面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事情,谁说的准呢?

兄台你好, 舵机 用无刷代替 有刷电机   这样做除了吴机械电刷外有什么好处吗  增量编码器 代替电位计 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扶他爸那个应该是带霍尔反馈的三相无刷电机吧。

兄台你好, 舵机 用无刷代替 有刷电机   这样做除了无机械电刷外有什么好处吗  增量编码器 代替电位计 这样可以吗 电位计的跟随以后 AD采集 值抖的也挺厉害的

网友(2017-06-27):
引用 楼主:
介个,首先感谢您大驾光临,给予指导。
其次我想说:
1,每个人的经验也许是不同的吧。我的舵机主要用在 ...

我们这边机器人上用的舵机也是因为端盖不是金属,出现损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