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的四轴飞行器都是用2.4G,433MHz不行?

楼主(2013-03-21):
纯粹请教帖。
小弟现在没有玩四轴,只是做无线模块这一块,RFIC方案上siliconlabs,TI,笙科,ADI都有接触过,
看到大家的四轴飞行器都是用NRF2401,2.4G的,不知道大家是出于什么考虑。以下是我认为可能
的几个问题:
1、价格(NRF2401便宜,国产有仿,两三块钱)
2、发射电流(如SI4432满功率发射有近100mA,接收在20mA)
3、干扰(2.4G干扰范围小,433MHz干扰范围大,但应该可以避开)
4、发射速率(其实433MHz也有2Mbps的方案)
5、调试难度(相对来说2.4G都是内匹配,而433MHz没有设备难以达到最佳功率及灵敏度)

以上是我的个人理解,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这是个好问题

网友:
我准备用CC113L做通讯,数据传输速率设到300K左右,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不建议再走这条路,当然如果你想尝试一下的话.

因为我已走过了.呵呵.可以看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331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再走这条路,当然如果你想尝试一下的话.

因为我已走过了.呵呵.可以看下

看了,A7108用了可以,只是没有手柄安装,说明433MHz是可以用的。
RF硬件调试不是问题,我这里设备都有,手机基站几百W功放都可以调。

网友B:
433天线大 速率稍慢 还有就是频道挤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天线大 速率稍慢 还有就是频道挤满了…

天线大是必然,波长摆在那里,但为了距离伸根小天线出来,还是值得的

要么就是不需要这么远的距离。2.4G时,遥控器的速率需要多少?

频道利用433肯定没有2.4G多,只是2.4G影响范围小,但是433芯片

可设置的频段范围宽,因为传输距离远,影响范围

大,是否可以通过频率设置避开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A7108用了可以,只是没有手柄安装,说明433MHz是可以用的。
RF硬件调试不是问题,我这里设备都有, ...

rf_smart 在哪里啊,玩小四轴吗? 一起加入来玩啊! 我们有软件专家,飞行专家,就缺无线专家了。我们搞的是全开源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rf_smart 在哪里啊,玩小四轴吗? 一起加入来玩啊! 我们有软件专家,飞行专家,就缺无线专家了。我们搞 ...

小弟在深圳,还没有玩小四轴,正在看相关的资料,有机会的话当然可以一起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在深圳,还没有玩小四轴,正在看相关的资料,有机会的话当然可以一起玩。 ...

好啊,我也在深圳。 欢迎加入我们群啊。 你看签名,有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大是必然,波长摆在那里,但为了距离伸根小天线出来,还是值得的

要么就是不需要这么远的距离。2.4G ...

2.4G也是可以超视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大是必然,波长摆在那里,但为了距离伸根小天线出来,还是值得的

要么就是不需要这么远的距离。2.4G ...

433M当然可以,其实433做的好无2.4G要远,有个问题就是433M的属公用开放频段,多个人在一起用麻烦。2.4G的信道多。24L01有128个,可多个玩互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