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7+L298步进电机控制转速怎么提高

楼主(2013-03-21):
手上有一个12-24V,额定电流0.4A的步进电机,两想四线 ,步进角度1.8度。仿真电路如下。

已经实现功能正转,反转,半步,全步,复位,启停。也已经焊接成实物测试。现在是无法理解,L297应该用脉冲的频率来控制步进的转速。
但无论仿真还是实际测试,都无法将转速提得更高。比例脉冲周期在26MS的时候电机可以慢慢转动,但将脉冲周期减为18MS,电机就抖动了。
发生失步现象。我尝试过将初始脉冲周期加大,再慢慢减小脉冲周期,结果还是抖动。无法提高转速。请问一下,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么?

网友A:
        ENABLE = 0;
        RES = 0;
你确定是这样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ABLE = 0;
        RES = 0;
你确定是这样仿真的?

都可以正转反转,这些细节我也检查过了。

网友:
步进电机有个响应时间的吧

网友B(2013-04-27):
Vref的值不是应该等于电机电流乘以电阻sense1么?额定电流为0.4A,sense1为1Ω,那verf应该等于0.4v才对,你的为什么不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ef的值不是应该等于电机电流乘以电阻sense1么?额定电流为0.4A,sense1为1Ω,那verf应该等于0.4v才对, ...

我找这两芯片资料都没详细说这个Vref这个作用,更没说这个值要如何确定 。我先用你说来试试 ~

网友C(2013-07-17):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没解决,有时间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