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ANVIEW做串口上位机,波特率高了发生数据丢失的情况,....

楼主(2013-03-21):
做飞思卡尔的智能车,想用LabVIEW做个上位机,看下各种数据的波形,并向小车发送各种参数,但是发现串口的波特率只要高于9600就会发生数据丢失的情况,刚开始以为是上位机的数据处理过程太长,占用时间多导致的,然后就做了个最简单的串口接收数据并显示波形的上位机,发现情况还是一样,用单片机向上位机连续发送同一个数据,结果还是一样,会丢失数据,换了个电脑,结果还是一样,求指点。我用的是LabVIEW2012,visa驱动是5.3版的。附上最简单的上位机波形显示,
数据丢失的意思是,比如说波特率为19200时,我用单片机向上位机连续发送0x64,但是上位机的波形显示的数值并不是100,并且会出现抖动

网友:
在串口上面接上上拉看看。串口线应该不会很长吧

楼主:
用串口精灵调试,没有出错

网友A:
用的什么U转串啊  PL2303的话正常

网友:
串口监视工具 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U转串啊  PL2303的话正常

ch340,用串口调试助手看数据是没问题 的

网友:
果断换串口转usb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