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发送,接收信息包的时延问题

楼主(2013-03-21):
  请教大家,在zigbee2006协议栈里面,有个发送信息包函数如下图:

从 节点执行此函数 到 另一节点收到此信息 这之间的时延有多大,可以控制在us级吗?
我发现这个时延在ms级,通常有几毫秒,以至于我的应用输出很不正常。
我若想提高时间的精确性,该怎么做? 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A:
估计只能精简协议了,Z-Stack一层一层的处理起来肯定很慢,实验中有到us的情况,用的是tim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只能精简协议了,Z-Stack一层一层的处理起来肯定很慢,实验中有到us的情况,用的是timac ...

    嗯,是的。现在没有使用协议,直接点对点传输,有良好的结果。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