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 定时器T2产生波特率串口老是无反应,谁做过,帮忙...

楼主(2013-03-21):
at89c52 定时器T2产生波特率串口老是无反应,谁做过,帮忙看看或者给个例程看看,谢谢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0x50;                //SM0 SM1 SM2 REN TB8 RB8 TI RI
        RCAP2H=0xff;
        RCAP2L=0xfd;
        TH2=RCAP2H;
        TL2=RCAP2L;
        T2CON=0x34;                //TF2 EXF2 RCLK TCLK EXEN2 TR2 C/T2 CP/RL2
    TR2=1;          /* 启动定时器2*/
    T2MOD=0;
    ES=1;        /*开串口中断*//* 波特率不倍增*/
}

网友: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 = 0xFD;                                // 波特率9600
        TL1 = 0xFD;

        SCON = 0x5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
        PCON &= 0xef;                        // 波特率不倍增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网友A:
楼主为什么用这么多的变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用这么多的变量啊...

您好,我用的是定时器2做波特率发生器,一直有问题

网友A:
问题出在哪里?把现象描述一下看看,我尽量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哪里?把现象描述一下看看,我尽量帮忙...

您好,没什么现象,串口发送接收都无效,串口不工作。所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输出,波形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