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分析智能手表pebble watch的电路板照片

楼主(2013-03-21):
pebble watch用的电池是Fullriver的3.7V 130mAh,据说可用6到十年。
谁能看出来它用的这两个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

楼主:
这是它的整体图

这是线路板的放大图

网友A:
没有电感?不是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感?不是DC-DC

感觉右下角的黑色元件是个电感,猜的
电容倒是很清楚。

能够保持这么长时间,说明这个电源转换的静态电流极低的。
最近做个电池供电的项目,很想学学啊

网友B:
标题不能说明帖子内容,改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不能说明帖子内容,改一下吧

改了,多谢!

楼主(2013-04-26):
自己来最后总结一下,
有些公司的芯片标记,是自己内部的。
所以和市场上不完全一样,仅仅从芯片标记是看不出来了。

网友:
有两个像电感吧。

网友(2014-05-07):
飘过,隔行如隔山

网友:
仅仅从芯片标记是看不出来了。

网友:
内置的电池拥有长达一周的续航能力.哪里有6-10年了?6-10年这种锂电池自放电都结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