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似简单的串口程序搞了一下午,请帮忙看看吧

楼主(2013-03-21):
硬件连接:笔记本端是FT232,出来的TTL电平,将RXD,TXD交叉连接到单片机的TXD,RXD,杜邦线连的。晶振12M,调试助手设置的是9600的波特率,对应程序重装初值0XFD.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P33=P3^3;
unsigned char tmp;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txd);

void delay2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215;b>0;b--)
        for(a=45;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main()
{        unsigned char TEMP=0X00;  //临时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 = 0xFD;                                // 波特率4800
        TL1 = 0xFD;

        SCON = 0x5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
        PCON &= 0xef;                        // 波特率不倍增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IE = 0x00;                                // 禁止任何中断
        //P0=0X00;
        while(1)
        {

        if(RI)                                                // 是否有数据到来
                {
                        RI = 0;                                          //清零
                        tmp = SBUF;                                // 暂存接收到的数据
                send_char(tmp);                        // 回传接收到的数据
                }

       if(!P33)           //开发板上有个按钮,扫描按钮是否按下
                {
                 delay20ms();          //延时去抖动
                 while(!P33);         //松开时执行下一步
                 P0=~P0;                 //取反,使LED灯亮暗交替变换 这步能执行。
                 send_char(TEMP);  //发送一个0X00回去,发现收到的是乱码
                }

        }
}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txd)
// 传送一个字符
{
        SBUF = txd;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实现目标:1、在串口调试助手中发送一个字节的字符,单片机收到之后将其发送回去让电脑的串口收到;
               2、检测一个按钮,在按钮松开时改变P0的电平达到LED亮暗交替的效果,并且随后给上位机发送0X00。

悲催的现实:调试助手发送一个字节之后发现单片机那边没反应;按钮按下松开之后LED灯正常切换状态,但是调试助手收到的一个字节的 内容是乱码(十六进制显示不是我预先设定的0x00)

网友A:
楼主你没贴你单片机具体晶振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没贴你单片机具体晶振是多少。。。

晶振12M,调试助手设置的是9600的波特率,对应程序重装初值0XFD.
刚刚吃过晚饭,还的继续弄出来,本来是调试蓝牙模块的,发现串口直接相连都调不出来...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晶振12M,调试助手设置的是9600的波特率,对应程序重装初值0XFD.
刚刚吃过晚饭,还的继续弄出来,本来是 ...

12M晶振用9600Bps误差很大的,一般用4800Bps,保险点用更低的波特率试试
11.0592MHz的晶振的才能用9600Bps

网友B:
12M晶振,9600的误差太大,根本无法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M晶振用9600Bps误差很大的,一般用4800Bps,保险点用更低的波特率试试
11.0592MHz的晶振的才能用9600Bp ...

查表得知12M和11.0592M晶振相对9600波特率的初值都是FDH,所以直接换了晶振再试的,发现还是有问题,改成4800波特率下(TH1 = 0xF9;        TL1 = 0xF9;),还是乱了。兄台,你手上有开发板吗,直接烧进去帮我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M晶振,9600的误差太大,根本无法通信

为了做纯粹的通信,也为了降低波特率,我采用1200波特率,定时器初值E6。
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txd);
void delay50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3;c>0;c--)
        for(b=152;b>0;b--)
            for(a=70;a>0;a--);
}
main()
{        unsigned char TEMP=0XAA;  //临时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 = 0xe6;                                // 波特率1200
        TL1 = 0xe6;
        SCON = 0x5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
        PCON &= 0xef;                        // 波特率不倍增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IE = 0x00;                                // 禁止任何中断
        while(1)
        {
                 delay500ms();
             send_char(TEMP);          //这步没效果,不懂
        }
}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txd)
// 传送一个字符
{
        SBUF = txd;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结果:
按理是500ms发送一次,实际收到的频率发现有丢失的现象,收到的内容不是预先设定的值...

网友C:
//时钟22.1184M
void        UartInit(void)
{
        AUXR1 |= 0;
        SCON = 0x52;    //
        TMOD|=0x20;
        TI=0;
        TH1=0xfd;        //19200bps
//        TH1 =0xfa;        //9600bps
        TR1 = 1;
}

这是22.1184M用的一个初始化程序,11.0592M的话,波特率减半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钟22.1184M
void        UartInit(void)
{

谢谢你,但是
AUXR1
是什么?

网友:
给你1个例子,自己看
void HardInit(void)
{
        EA = 0;                                //关闭所有中断

    /*定时器1,2模式设置*/
    TMOD = (((unsigned char)0x02)<<1)|                //timer0工作方式选择,0-13位定时器/计数器工作模式,1-8位定时器/计数器工作模式
                                                                                        //2-16位定时器/计数器工作模式,3-用作2个8位定时器/计数器工作模式
                   (((unsigned char)0x00)<<2)|                 //timer0,0-定时器,1-计数器
                   (((unsigned char)0x00)<<3)|                //timer0,1-T/C启动受双重信号的控制,0-T/C启动仅受TRx位控制
                   (((unsigned char)0x01)<<5)|                   //timer1工作方式选择,0-13位定时器/计数器工作模式,1-8位定时器/计数器工作模式
                                                                                        //2-16位定时器/计数器工作模式,
                   (((unsigned char)0x00)<<6)|                   //timwer1,0-定时器,1-计数器
                   (((unsigned char)0x00)<<7);                //timwer1,1-T/C启动受双重信号的控制,0-T/C启动仅受TRx位控制

        /*定时器0设置*/
        TH0 = 0xf7;
    TL0 = 0x85;

        /*定时器1设置*/
        //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SMOD = 0;                //不加倍
        TL1 = 0xFD;     //11.0592MHz 0xFDH-9600 */
        TH1 = 0xFD;

        /*定时器2设置*/
        T2CON = 0x00;        //自动重装,16位

    RCAP2H = 0xBC;    //50ms中断一次
    RCAP2L = 0x00;
    TH2 = 0xBC;
    TL2 = 0x00;

    /*串口设置*/
    SCON = 0x50;
    PCON &= 0x7F;

    /*外部中断0,1设置*/
    //IT0 = 1;                //跳变触发
    //IT1 = 1;          //跳变触发

        /*中断优先级设置*/
        PX0 = 0;                //外部中断0的优先级位
        PT0 = 0;                //定时器0优先级位
        PX1 = 0;                //外部中断1的优先级位
        PT1 = 0;                //定时器1的优先级位
        PS = 0;                        //串口中断的优先级位
        PT2 = 0;                //定时器2的优先级位

    /*中断使能设置*/
    EX0 = 0;              //外部中断允许位
    ET0 = 1;              //定时器0中断允许位
    EX1 = 0;              //外部中断1允许位
    ET1 = 0;              //定时器1中断允许位
    ES = 1;               //串行通讯中断允许位
    ET2 = 1;              //定时器2中断允许位

    EA = 1;        //开总中断
    TR0 = 0;      //定时器0启动
    TR1 = 1;      //定时器1启动
    TR2 = 1;      //定时器2不启动
}

注意:使用了中断,晶振11.0592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我最后调试出来了。软件本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硬件出现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但是
AUXR1
是什么?

新唐的51里的一个寄存器,其他51注释掉就行了

网友:
你直接就把手体电脑串口和单片机接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