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的一款zigbee 节点 CC2530+功放

楼主(2013-03-21):
具体参数还未测试出来 ,先上图

最后还有一个屏蔽罩 没有加上去   先测试完了 再加上测试一下

网友:
据说这种射频电路很难调试的,调试仪器相当贵。

楼主:
频谱仪 这个有

楼主:
兄台所指的仪器是指 ?

网友A:
呵呵,我们只有一个示波器就调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们只有一个示波器就调出来了,

你是高手 s11你测试出来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高手 s11你测试出来是多少

s11是干嘛的?

网友:
不错,加上射频模块的屏蔽罩就帅气了

网友C:
给lz 几个建议,

lz 的板子离量产还有很长路要走。 我做生产的,稍微一看就有一些问题:  (这里提出来,是帮lz省钱了)

1. 屏蔽罩 最好是 4脚开槽模式,  而不对脚

2.  屏蔽罩 离 sorld mask 太近,量产容易 干涉 短路,没商量!  要把生产人员当傻瓜,自己设计的时候都要考虑周到

3. osc 反面的 layout  极大的问题, 建议用smd osc   3225 封装

4. dip solder mask 做偷锡处理,  建议看pc 机主板dip pcb

5. 模块化 必须考虑体积,  ant 如果模块化,无 对应的pad输出,只能  sma?

==============
暂时想到这里,更加深层次的问题, 建议哟娜频谱仪实际测试一下db

4.还是layout问题, 射频开关 和 2530 太远, 尽量靠近

5.建议用  0402 ,减少分布属性,如分布电容对 frq的影响

网友:
双端网络传输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1是干嘛的?

RSSI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lz 几个建议,

lz 的板子离量产还有很长路要走。 我做生产的,稍微一看就有一些问题:  (这里提出来, ...

首先谢谢点评   OSC是用的3225的封装  封装都是用的0402的封装   之所有用2脚的屏蔽罩 是因为已经是现成的了  不用重新开模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lz 几个建议,

lz 的板子离量产还有很长路要走。 我做生产的,稍微一看就有一些问题:  (这里提出来, ...

首先谢谢点评   OSC是用的3225的封装

网友:
关注测试进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lz 几个建议,

lz 的板子离量产还有很长路要走。 我做生产的,稍微一看就有一些问题:  (这里提出来, ...

2.  屏蔽罩 离 sorld mask 太近,量产容易 干涉 短路,没商量!  要把生产人员当傻瓜,自己设计的时候都要考虑周到

4. dip solder mask 做偷锡处理,  建议看pc 机主板dip pcb

这两条不太明白,能否细讲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RSSI

呵呵,这个就没测了

网友:
RSSI没测量,就没意义了。用Smart RF Studio都可以粗略测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  屏蔽罩 离 sorld mask 太近,量产容易 干涉 短路,没商量!  要把生产人员当傻瓜,自己设计的时候都 ...

请问什么叫偷锡处理?

网友(2013-05-29):
和楼上一样的疑问

网友:
功放芯片是哪个?
也想做一个2401的放大器

网友(2013-07-01):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们只有一个示波器就调出来了,

最近同样要做,求相关的资料,谢谢!

网友:
射频PA离CC2530有点远,还可以近些,板子的尺寸有点大,而且板子仅仅只留SIM天线,通用性不是很好!

网友(2013-08-12):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们只有一个示波器就调出来了,

你好,不知道你是如何测试并改善性能的?谢谢。

网友(2013-12-23):
功放是2591?

网友(2014-03-27):
引用 网友C:
给lz 几个建议,

lz 的板子离量产还有很长路要走。 我做生产的,稍微一看就有一些问题:  (这里提出来, ...

很见解,工艺很了解。

网友(2014-09-28):
何时才能达到楼主这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