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电机驱动交流

楼主(2013-03-21):
目前市场上主流BLDC为方波驱动,现在趋势正向正弦波驱动转变。
BLDC马达市场应用很广泛,无叶风扇、电动车、家电的有刷电机替换、空调压缩机等等.......
大家对这个市场发展前景怎么看?

网友A:
PMSM是采用正弦FOC驱动,BLDC也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SM是采用正弦FOC驱动,BLDC也是吗

能把你讲的 “PMSM 及正弦FOC驱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吗?
普及一下电机驱动基本知识  呵呵

网友B:
BLDC电机简单来说也类似个开关电源,只是驱动桥路为3相全桥驱动,之前有专用芯片来控制的。
是不是用户对电机驱动要求更加智能化所以采用MCU来控制啦!
我是比较感兴趣正弦波驱动的,市面上大部分是方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DC电机简单来说也类似个开关电源,只是驱动桥路为3相全桥驱动,之前有专用芯片来控制的。
是不是用户对电 ...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我们目前正在打算推出BLDC正弦波驱动专用芯片。希望你能和我们联系一起沟通市场应用需求。

网友C:
现在在民用产品上,现在电动自行车应用是方波(PWM方式)驱动,在低速时力矩不够,噪声大。现在的方向是往FOC算法(正弦波)过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在民用产品上,现在电动自行车应用是方波(PWM方式)驱动,在低速时力矩不够,噪声大。现在的方向是往F ...

正选波的方案 在无叶风扇 油烟机 包括空调压缩机控制都已推广,电动车的正弦波方案 好像用的不是很多,是不是因为成本较高所以没有推开啊还是技术上有难点,毕竟电动车控制器应用环境还是蛮恶略的啊!
如果是采用单片机控制 需要对MCU的ADC和PWM模块的速度有较高的要求吗?请网友们指点一下下,多谢!

网友:
成本问题,现在普通的电动车,所用都是8位MCU,但使用正弦波方案,8位MCU达不到吧。 使用更高的MCU,成本会提高的。并且在电动车上,重载启动的问题,是购房、空调等设备不会遇到的问题。

网友D:
16位的硬件乘法和32位的硬件除法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位的硬件乘法和32位的硬件除法是必须的

16位的硬件乘除法应该是用到高端的BLDC吧!例如空调压缩机及变频驱动吧!
8位的硬件乘除法器满足BLDC的需求了,海尔HR7P171芯片就是应用到方波和正弦波驱动方案上。

网友(2014-05-11):
电动车现在开始流行用正弦波驱动了,不知道海尔方案的成本要多少

网友:
正弦波驱动 的 优点到底有哪些?好像很神奇

网友(2014-08-24):
坐等好芯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