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的DSP四层板,求大神们指教

楼主(2013-03-21):
我们学校实验室在做DSP,交给了小弟我画板。

小弟第一次画四层板,虽画成,不知行不行,求大神们指教一下,小弟学习了,有问题就改进,希望下次开板能成功。。。

真心求大神们相助~~~

楼主:
自己做沙发,别沉了。。。

网友A:
1、没加泪滴
2、没有去耦电容(PCB没看到 特别是DSP那里)
3、C35\C34为什么不改成贴片?插件和贴片很混,能用贴片就用贴片呗
4、JTAG接口建议按Datasheet的原理图去做,不要简化
5、DSP的电源是不是应该优先考虑,还有电源线 再粗 些吧

6、数码管没有加硬件驱动?CPLD不用过,驱动力足够么?
7、铺铜的间距再大些吧,20mil?
8、数字地和模拟地好混乱...
以上陋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加泪滴
2、没有去耦电容(PCB没看到 特别是DSP那里)
3、C35\C34为什么不改成贴片?插件和贴片很混, ...

多谢大神如此认真相助
1、泪滴从哪里加。。。我还没用过这东西
2,DSP和CPLD的去耦电容都有,我放置的位置不好,导致了看的不明显,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大问题,稍后改进
3,C34/35/7/12封装导入错了。。。一直没发现。。。怪我了
4、6,这两个我们以前的板子试过,可以的,我还是尽量吧JTAG恢复了吧
5,我一直不太懂电源的布线,只知道要足够粗。。。大神指导指导吧
7,OK,我就继续加大吧
8,也是我的弱项之一,我只把音频的模拟部分没有铺地,这个还要大神指教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加泪滴
2、没有去耦电容(PCB没看到 特别是DSP那里)
3、C35\C34为什么不改成贴片?插件和贴片很混, ...

我去,我是忘了加泪滴。。。。。总是想不起来加泪滴,昨天刚开的板子也忘了加泪滴了

网友B:
建议楼主电源层和GND层用负片来画做内电层分割,可以提高可靠性,看楼主的VCC层好浪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电源层和GND层用负片来画做内电层分割,可以提高可靠性,看楼主的VCC层好浪费啊 ...

为什么负片可以提高可靠性?求解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嘛。

指教指教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电源层和GND层用负片来画做内电层分割,可以提高可靠性,看楼主的VCC层好浪费啊 ...

大神求指教!!!我加你QQ,你QQ是地下的那个吧

网友:
斜着放芯片,不适合回流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负片可以提高可靠性?求解释,谢谢

针对楼主的板子而言,由于内层做为电源层和GND层,电源层和接地层应尽量完整,但楼主的电源层使用的是较细的导线连接,并且有几个分支,这样做会增大环流路径,负片画法可以通过内层分割增大电源层面积,当然使用信号层敷铜实现也可以,只是相对来说内电层更容易实现更灵活,并且不占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对楼主的板子而言,由于内层做为电源层和GND层,电源层和接地层应尽量完整,但楼主的电源层使用的是较 ...

就是说在电源层上使用铺铜的方法增大各个电源的面积是吧

网友E:
很不错了,我两层板都还没有画明白,还没有画过四层板

网友F:
四层板还没画过,一直想尝试一下,楼上有没有教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四层板还没画过,一直想尝试一下,楼上有没有教程啊

直接开画就是最好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不错了,我两层板都还没有画明白,还没有画过四层板

多谢来捧场

网友:
直接开画就是最好的教程

我对层数的设置不是太明白的,对ad的一些功能也不是太了解
想看看一些教程巩固巩固,楼上有没些建议啊

网友:
学习了 我也想自己一块板子

网友G:
4层的还好了,画2层的dsp板子才是煎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4层的还好了,画2层的dsp板子才是煎熬啊

这个以前画过,确实是。。。。

网友(2013-09-10):
3楼  回答的好细心啊   敬仰一下

网友(2014-08-11):
引用 楼主:
我去,我是忘了加泪滴。。。。。总是想不起来加泪滴,昨天刚开的板子也忘了加泪滴了  ...

一般影响不大

网友(2014-11-04):
相互学习 第一次花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2015-02-01):
走高频信号怎么样呢

网友:
其实4层和2层没多少区别,就是要注意内电层的负片方法而已。加盲孔和埋孔的话

价格会比通孔高好多的,一般小厂都做不了的。保持电源层完整性是必要的

网友:
蛮吊的。 顶一下 我还没画过4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