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20层的FPGA板,求指点

楼主(2013-03-21):
打算做一个FPGA的电路板,有一些疑问想请做过的前辈指点一下,在此先谢过!
电路板主要参数:
1.单板层数:20层。其中信号层12层,电源4层,地层4层。
2.单板厚度:2.2mm
3.目标阻抗:单端信号55±15Ω,差分信号100±15Ω
4.材质选择:FR4,Er=4.2,损耗角tanδ=0.002.
加工参数:
1.单个芯片最大管脚数量:1152-FBGA
2.最小线宽:4mil
3.最小线间距:4mil
4.通孔孔径:内径8mil(0.2mm),外径16mil(0.4mm)
5.盲孔孔径:内径4mil(0.1mm),外径12mil(0.3mm)
6.埋孔孔径:内径8mil(0.2mm),外径16mil(0.4mm)
7.加工工艺:沉金

请前辈帮忙解答一下:
0.图中各层排列是否合理?

1.图示中所标注的各个层的厚度能否达到?其误差范围是多少?PCB仿真时需要将加工误差考虑在内吗?

2.所选板材的型号是什么?是否有其数据规格表?板材的介电常数的误差范围?

3.图示中的盲孔/埋孔是否可以制作?如不能,怎样修改?或者盲孔埋孔加工流程是怎么样的?

4.加工这样一个pcb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得多少钱?

5.国内做这种板比较靠谱的厂家吗?我们这之前一般在航凌做,但是没做过这么复杂的,不知道是否靠谱。

网友A:
电源有几路?条件允许的话尽量做到同一层,盲孔/埋孔尽量不要用。我公司曾经做过10层的板,光打样花了1W大洋。你这个估计得好几W。

网友B:
优选通孔 然后是埋孔 盲孔最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有几路?条件允许的话尽量做到同一层,盲孔/埋孔尽量不要用。我公司曾经做过10层的板,光打样花了1W大 ...

电源模拟的数字的加起来有十多种。。。
而且最大的电流消耗可能会有6A(1.1V)多,所以一层肯定是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选通孔 然后是埋孔 盲孔最好不用

求详解。。。

网友:
为毛 这么高端啊   信号那么难布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详解。。。

盲孔/埋孔 的良品率低,工艺复杂,成本高

网友C:
这个工艺国内应该可以做,我们做过线宽线距3MIL,通孔内经6MIL的6层板子,价格2.6K,没有楼上的那么便宜,楼主的板子和手机主板工艺差不多,只是不知道楼主选的铜厚是否好腐蚀

网友:
埋孔可以理解成是多层内部的“通孔” 而盲孔就需要激光打一个不穿透的孔 工艺太复杂了
如果你能打开youtube可以看看这个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Xd92df738I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艺国内应该可以做,我们做过线宽线距3MIL,通孔内经6MIL的6层板子,价格2.6K,没有楼上的那么便宜, ...

请问在哪做的呢?质量怎样?
铜厚选的0.5OZ,太薄了?

网友D:
不要做盲孔,否则价格暴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做盲孔,否则价格暴涨。

请问会涨多少?有大概的价格范围吗?
埋孔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会涨多少?有大概的价格范围吗?
埋孔呢?

要做就全通孔。你可以到那些网上去看他们的报价。哪怕只有一个埋盲孔,价格就翻了不止几倍了。PS:电脑主板也几乎没有盲孔的,除非是高端不计成本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做就全通孔。你可以到那些网上去看他们的报价。哪怕只有一个埋盲孔,价格就翻了不止几倍了。PS:电脑主 ...

有靠谱的厂家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靠谱的厂家可以推荐一下吗?

深南电路SCC,3MIL的板子可以量产,华为的板子都是在那做的;不过,你这种板子很贵啊,而且盲埋孔的跨距还那么多,要好几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在哪做的呢?质量怎样?
铜厚选的0.5OZ,太薄了?

在深圳德万达电子做的,工艺质量个人认为挺好的,3mil的线至少没有出现问题,关于铜厚在噴锡和沉金层可以厚一些,内层0.5OZ比较常用,但是你用层数比较多内层可以用1/3 OZ,对纸板厂来说越薄越好腐蚀,做之前最好和制板厂确认好工艺,还有就是埋孔和盲孔并不是可以任意放置,这个也和制板厂工艺能力有关,比如8层一般是1到2, 1到3,1到4, 8到7,8到6,8到5这几种盲孔,这些都是需要和厂家确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深圳德万达电子做的,工艺质量个人认为挺好的,3mil的线至少没有出现问题,关于铜厚在噴锡和沉金层可以 ...

研究一下,多谢~

网友E:
小小声问1句
楼主你这个产品折腾出来,售价?????

网友F:
小小声问下,板厚2.2mm,20层,意味着每层只有2.2/(20-1)=0.115mm的厚度?

网友:
我也很好奇楼主做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G:
干嘛不选择4层或则6层去完成了。如果达到各种指标要求,不是更能说明你能设计师很牛逼嘛。

网友:
6A电流。电流不大嘛。主板CPU上几十安的电流,主板一样四层、六层板就搞定。

网友:
20层的工艺,10年前就有了,98年时候都见过16层的。
国内很多大厂都做过,这种参数,主要和pcb厂家联系。

网友:
好奇是什么东西用得上20层,还有那么多埋孔.....

网友:
直接与厂家商讨会更好!!!

网友:
兴森快捷这类应该是可以做的   埋盲孔最好不要用 ( 价格暴涨,良品率不高。就层数来讲,不算是问题,一般大点的厂家都可以做的)

网友:
舍得用这样板子的,除了军工就是航天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干嘛不选择4层或则6层去完成了。如果达到各种指标要求,不是更能说明你能设计师很牛逼嘛。 ...

楼主位已经说了  单个芯片最大管脚数量:1152-FBGA,类似于EP1AGXXX或者XC2VP50级别的,对于这么多管脚的芯片来说,6层根本不能将芯片的管脚扇出,每层只能扇出2圈左右的走线,层数多是必然的

网友:
    20层( ⊙ o ⊙ )啊!     我觉得电脑主板层数够多了   这个居然能达到20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小声问1句
楼主你这个产品折腾出来,售价?????

不是用来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小声问下,板厚2.2mm,20层,意味着每层只有2.2/(20-1)=0.115mm的厚度?

每层的厚度已经标在图片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位已经说了  单个芯片最大管脚数量:1152-FBGA,类似于EP1AGXXX或者XC2VP50级别的,对于这么多管脚的 ...

是的,而且这个板是模拟数字混合板,电源要求也高一些。

楼主:
刚才问了一个板厂,不能做激光孔,只能机械钻孔。。。

网友H:
盲孔板我做过,因为样机板子经常拆装,用了半年有几个孔不通了,整个就是杯具。

网友I:
大家都想知道是什么产品用的,手机板 也就8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盲孔板我做过,因为样机板子经常拆装,用了半年有几个孔不通了,整个就是杯具。 ...

请问板子是多少层的?盲孔有几种?从哪层到哪层的?可否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家都想知道是什么产品用的,手机板 也就8层。

今天在网上查了很多手机PCB的资料,手机的pcb都是HDI板,还有10层/任意层互通的厂家。
手机上应该没有1152的芯片吧。。。Cortex-A8一般也就500多脚。
这是一块高速数据采集/处理板。

网友:
其实不是层数越多越好的,关键是信号链路安排好

网友J:
手机上应该没有1152的芯片吧。。。Cortex-A8一般也就500多脚。
——————————
手机的引脚间距是0.4mm,中间只够打一个激光孔,你这个pitch是0.76或至少0.5mm,可以做机械孔了,8层或者10层搞定问题不大,我以前就是10层做的FPGA验证板,你这也是赛灵思的V系列吧
也不要说啥数模什么的,还不都是FR4材料。
现在智能手机的PCB基本都是十层三阶或者十层任意层。你这个难度低多了

网友:
20层。
路过见识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主位已经说了  单个芯片最大管脚数量:1152-FBGA,类似于EP1AGXXX或者XC2VP50级别的,对于这么多管脚的 ...

那我问问电脑主板北桥芯片也是1千多管脚,现在新的处理器也是1千多管脚,为什么他们4层板就能完成任务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G:
那我问问电脑主板北桥芯片也是1千多管脚,现在新的处理器也是1千多管脚,为什么他们4层板就能完成任务呢 ...

主板的BGA间距很大的,通常是1MM的球距,并且芯片中间的脚是有空档的,并不是满满的焊盘。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主板的BGA间距很大的,通常是1MM的球距,并且芯片中间的脚是有空档的,并不是满满的焊盘。 ...

我看过那些芯片的,没有看到任何空当!他们能是1千多管脚的芯片我相信未必比主板北桥南桥这样的芯片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过那些芯片的,没有看到任何空当!他们能是1千多管脚的芯片我相信未必比主板北桥南桥这样的芯片小! ...

别忘了,南北桥的功耗很高,大多数都是电源和地脚,能用4层跑通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手机上应该没有1152的芯片吧。。。Cortex-A8一般也就500多脚。
——————————
手机的引脚间距是0.4m ...

我正想问这个,请问十层任意层的国内哪里能做的比较好?
激光孔的pcb所用的材料还是CORE和PP吗?介电常数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我问问电脑主板北桥芯片也是1千多管脚,现在新的处理器也是1千多管脚,为什么他们4层板就能完成任务呢 ...

大哥,先帮忙解答一下我的问题再讨论南北桥好吗?求指教。。。

网友L:
这种问题直接找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问题直接找厂家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找不到厂家,也不知道哪里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想问这个,请问十层任意层的国内哪里能做的比较好?
激光孔的pcb所用的材料还是CORE和PP吗?介电常数 ...

你这板子速度肯定没上3G吧,那FR4轻松搞定。
任意阶板你需要吗? 都和你说了,你这个芯片的PITCH机械孔轻松搞定,有钱也不是这么浪费的。

任意层板,我所在的中国最大的IT企业去做,也需要在台湾做,回片时间14天,估计不太会搭理你这个单个的业务。

至于能做的,呵呵排名前十的估计狠很多都可以:
中国境内排名前十名的PCB生产厂家  2009-04-02 21:31:45|  分类: 个人文章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
名次 企 业 名 称 销售收入 (万元RMB)
1、 惠亚集团(中山皆利士、广州添利) 315400
2、 雅新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200000
3、 联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80053
4、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58000
5、 维讯柔性电路板(苏州)有限公司 150000
6、 金像电子有限公司 139000
7、 开平依利安达电子有限公司 125877
8、 华通电脑(惠州)有限公司 120000
9、 至卓飞高线路板(深圳)有限公司 118000
10、 柏拉图电子有限公司 109858

网友:
你这种板子,10层通孔板轻松搞定之,有啥好纠结的,我都服了你了。

你要是实在钱没地方扔,可以联系一下ECT等做IC测试机台板的公司....做个24层的大板,镶个大框,那是相当的拉风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那我问问电脑主板北桥芯片也是1千多管脚,现在新的处理器也是1千多管脚,为什么他们4层板就能完成任务呢 ...

画过BGA和多层板的朋友都知道需要多少层是和BGA的管脚数量、焊盘间距、扇出信号线数量以及线宽线距来决定的,对于间距小于0.8M的BGA来说2个焊盘间只能扇出1根4MIL左右的信号线,也就意味着一层只能扇出2圈走线,对于大于400PIN的BGA芯片来说,管脚圈数往往大于6圈以上,那么就需要跟多的层数,如果BGA的焊盘间距大于0.8MM,那么2个焊盘间可以扇出2根信号线,这样就可以减少层数,你画个BGA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之前说的有点过了,10层通孔板会导致地平面和电源平面不完整的,给你一个14层通孔板的参考吧,赛灵思V6的FPGA,这板已经够奢侈了,兴森快捷就可以搞定,还想着任意阶,那真是有钱没地方扔。

网友:
联系厂家去吧……顺带问下撸主这板子做啥用的

网友:
这恐怕是建坛以来最惊天地,泣鬼神的板子了

网友M:
干嘛都在批判lz用20层激光孔啊,有钱就做嘛,我们都等着围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干嘛都在批判lz用20层激光孔啊,有钱就做嘛,我们都等着围观呢

你知道哪里能做吗?

网友:
一般来说 ,军工和航天是不会用这么复杂的板子的,可靠性不高

网友:
井底之蛙低调路过,楼主敢设计这么方案,不管做出来与否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应该是V5还是V6吧,12层以上才行,全通孔。

网友N:
楼主,来兴森快捷吧。一条龙,从PCB LAYOUT到PCB生产到SMT贴片。不过价格你要自己问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来兴森快捷吧。一条龙,从PCB LAYOUT到PCB生产到SMT贴片。不过价格你要自己问 ...

他们的电话没打通。。。
周一再试试

网友:
PCB LAYOUT的话,找CAD部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西安,成都都有分部。

楼主(2015-05-19):
引用 网友C:
画过BGA和多层板的朋友都知道需要多少层是和BGA的管脚数量、焊盘间距、扇出信号线数量以及线宽线距来决定 ...

这块板子最后还是降低为10层了,取消了很多层电源层,找的国内某军工PCB厂家,做了二阶的HDI板,总共用了1个月时间,价格比较贵。

网友:
发个图给大家看看板是什么样的呗,

网友:
LZ是玩DE4又搞20层板,显然是干大事的人!其实有能力且有条件玩点高端的让我等开开眼界也是很好的事,大家应该出谋划策,多提建议才是,不要过于苛刻的质疑和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