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用表电流档的一点经验

楼主(2013-03-21):
我很少用电流档,一用准烧保险,老是忘了把表笔拔回来.
你知道的,刚量万电流量电压,扭是扭到电压挡了,可是表笔还留在电流插孔里,然后....................没然后了.

直到我把电流档的保险丝换成自恢复保险后.....................................就在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自恢复保险反应速度比熔断式的慢,其他的应该都是自恢复保险的优势了吧

网友A:
哈,开关电源一般都具备短路保护,所以======表示把万用表保险换成铜条的路过。

网友:
基本不用电流档的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开关电源一般都具备短路保护,所以======表示把万用表保险换成铜条的路过。 ...

问题是如果刚测的220VAC的电流,然后测电压.....................

网友:
烧过一两次就长记性了吧

反正我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