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驱自制的迷你小雕刻机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21):
我自己热转印做了两块A3967步进电机驱动器,分别驱动光驱拆出来的两个滑台上的不进电气,8分频,用MACH3软件,简单设置了下并口相关的地方,现在从界面“手动编程”里用G0代码可以控制两个滑台分别运动,但是运动停止后,两个步进电机发出吱吱的鸣叫音,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点击界面的“紧急复位后”,就不叫了,应该是并口输出了步进电机失能的信号。我想请教,这个步进电机的鸣叫音是否正常。
还有,现在虽然可以用G0代码控制两轴运动了,但是有些参数不会设置,例如需要根据螺距计算出来的那些参数,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A:
主要是电机参数那里设置:steps/per ,也就是每mm需要mach3给出多少个脉冲。
一般光驱电机步进角是18度(就是每个脉冲转过18度),丝杆螺距是3mm(即:电机转一圈360度行程3mm)。假设你是用8细分(A3967最高细分),这样,每个脉冲行程就是:18X3/(360X8)=0.01875mm,steps/per=1/0.1875=53.33。这样设好后,你可以用代码让机器走一距离,再用尺子量一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电机参数那里设置:steps/per ,也就是每mm需要mach3给出多少个脉冲。
一般光驱电机步进角是18度(就 ...

老哥,非常感谢您的指教,现在已经做出来了,并且加了一个Z轴,可以台笔写字了。但是有个毛病,用记号笔在热转印用的不干胶光滑面写没问题,用别的笔在打印纸上就没法写了,摩擦力大,电机卡了

网友:
设想可以提高驱动电压来提高电机的力气,不过接口就要用光耦隔离了。

网友:
LZ可以发张照片看看吗?对于结构比较感兴趣

网友:
xinzhi1986朋友,你的消息收到。我没权限加好友,也没权限回你消息,只好在这发帖。你的QQ号发个消息给我,我加你。

网友:
厉害,已经用光驱步进做成三轴的了

网友(2013-12-02):
应该是电流小 A3967是否过热 楼主发个图上来吧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2014-04-27):
光驱做的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