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的疑问

楼主(2013-03-21):
写了个串口通信的程序用STC89C52执行的很好,为什么在IAP15F2K61S2上不执行啊。

网友:
程序贴出来看看吧

楼主:
#include<reg51.h>
int k,j,i;

void delay()
{for(k=300;k>0;k--)
for(j=500;j>0;j--);
}

void init(void)
{
   TMOD=0x20;
   TH1=0xf4;
   TL1=0xf4;                                 //串口方式是1,波特率2400
   PCON=0x00;
   TR1=1;
   SCON=0x50;
   }

void main ()
{         char m=0x55;
     init();
while(1)
{
    SBUF=m;
        do{}while(!RI) ;                   //把RXD和TXD接起来
        TI=0;
        RI=0;
        m=SBUF;                                          //p2为LED灯
        P2=m;
        m=~m;
        de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