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 Sketchup to modo and Solidworks plugins 更新

楼主(2013-03-21):
Sketchup 在广吿,建築,裝修,电子方面都是一个很好工具,非常容易學習,學一个基本解决多方面 3d 建模問题

做完橂型,render 有很多選擇,我比較喜欢 modo ,方面快捷效果不錯,

做了个 sketchup to modo plugins

在 sketchup中直接把模型导出 modo render

下載

应2楼朋友需求,增加导出 到solidworks 中,导入后可存 step 文件
下載

解压抄至 plugins 中,在sketchup 插件項中就出現選項.

网友A:
求教大侠,该怎样将skp的模型导为setp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大侠,该怎样将skp的模型导为setp格式?

skp 模型,3dmax ,stl 都是三角面娄型模型,不能直接轉 step 格式,这幺几年我沒有見过一个轉换器可完全轉换,

但如果你想轉换單个零件到 step 可用 solidwork ,

我做的 happy3d 105 就做了个接囗,可从 sketchup,soldwork 自由轉模型並保存 step ( 注:只能轉單个模型,不要轉整个 pcb)

sketchup 做好模型 export dae, or 3ds or 0bj ,用 happy3d105 謮入 在右面 listview 內按 F5+鼠右鍵会直接起动及导入零件到 solidwork

檢查后另存 step ,不就可以嗎.文件会比在 solidwork 做大一点,如找不到可用零件此乃一个方法,(可从我的 4000 个零件导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968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大侠,该怎样将skp的模型导为setp格式?

过二天做个 sketchup to solidwork plugins 方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侠

你怎知我是侠,我的朋友都叫我"漂忽無影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skp 模型,3dmax ,stl 都是三角面娄型模型,不能直接轉 step 格式,这幺几年我沒有見过一个轉换器可完全轉换 ...

再见楼主发好贴,忍不住赞一个

楼主:
八种格式导入 Sketchup 中

另外做了个 plugins,八种格式导入 Sketchup 中,

1.文件太多找也难,做了个导入窗囗,从多个文件及格式导入,增加找寻功能

2.由於 sketchup 导出 wrl 有問题,改良导出 wrl 方式

3.由於我有須要用 step 格式,所以做了个导入 solidworks 功能,这样就可另存 step 格式

plugins 是个1M DLL 只適用於 sketchup pro (因 sketchup free 不能用 ruby console)

网友B:
楼主牛了!居然自己写了插件?还是从su到modo的【还分modo_v5\6\7】!!
这套工作流很科学!
之前modo501时,*.3ds/*.obj>*.lxo好麻烦,
谁叫俺不会写插件来!
有了兄弟这个插件,我也扭一下!

网友:
大侠厉害,晚上回去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了!居然自己写了插件?还是从su到modo的【还分modo_v5\6\7】!!
这套工作流很科学!
之前modo501时, ...

有用就好了,modo 用的人很少,但我觉得非常強大

最新

网友B:
tmlee,有没有可能将SketchUp相机也导出到Modo这一内容也
写在插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lee,有没有可能将SketchUp相机也导出到Modo这一内容也
写在插件里!?

这个試試,sketchup 相机很少用,不知道难度

网友(2019-04-29):
sketchup的插件是Python语言写的吗?

网友:
回楼上,是ruby

网友:
都是人才啊

网友:
搂主还在更新吗?新的sketchup版本用不了楼顶的插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