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价格低廉(10-14PIN)功能简单的MCU

楼主(2013-03-21):
要求:
1.价格低廉
2.10-14PIN
3.1元以下
4.完成的功能简单,用不到什么外设,对成本要求高
5.4位或8位的,OTP的也行
哪位兄弟用过或有这方面的资源,请推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台湾的芯片一大把,不知道ROM要多大,

楼主:
1k的就应该够用了,要完成的功能比较简单
lgg88能推荐个品牌和型号吗

网友:
EM78P153

网友:
UM-TM57PE12

网友A:
ga452p16..14个脚的。深圳菉亚电子的。。OTP&汇编语言。http://www.gasiasz.com/viewProdu ... &product.pid=86

网友:
楼上提到的EM78P153,应该适合你。
这个价格应该是在0.5RMB 左右,

楼主:
谢谢各位的推荐,这种单片机是不是只能用他们各自专用汇编,编译软件等开发工具怎么办呢?是跟代理商联系还是自己解决呢,没有用过这里芯片,还请坛友们多指点,提供点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a452p16..14个脚的。深圳菉亚电子的。。OTP&汇编语言。http://www.gasiasz.com/viewProductsTerms.action? ...

有多少个可用的逻辑IO脚(输入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多少个可用的逻辑IO脚(输入出)?

• IO和封装
    - 16个可用IO(或16个可用IO加1个AD输入)                    他们官网上提供开发包(IDE &汇编指令集类似义隆的汇编语言)和datasheet。。价格么。不超过1元。。 而且还有可选频率的几个内部晶振

网友:
看看松翰的单片机SN8P系列的!

网友(2013-04-23):
我们公司代理台湾松翰、麦肯、飞凌、中颖、南翔等单片机,
需要的话可以Q我,309404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