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端USB供电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3-03-22):
  众所周知, USB2.0   没枚举之前,只能提供100ma 电流.  枚举之后根据设备信息可以提供最高 500ma电流.

  (可能市面上一些较新的主板能在没枚举甚至主机没开机之前就能拿提供比较高的电流充电.,)

我想咨询的是, 设备如果插进电脑,显示无法识别设备, 那是不是表示 设备最多就只能获取100ma 电流.

如果我要做个通过USB接口取电的装置,
那不是要做个HID设备,  枚举信息中把需要电流 设置为500ma才行?
否则不接USB的  D+ D-,,它就只能提供100ma吗?

( 前提指的是常规主板,不是带特殊功能能的电脑主板. )

网友:
这个根据每一家公司的主板提供的电源方式都不一样,比如:THINKPAD的电脑在黄的USB口在BIOS里设置了之后,在关机状态下一样的可以给智能设备充电或供电,而台式PC机则在关机的的时候只能提供100MA的电流。某些山寨主板则电流可以做得很大。所以你做设备的时候一定要测量电源能提供多大的电源,以保证供电端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