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3-22):
我最近最弄步进电机,就是有两个步进电机分别控制前后,左右。
我想让步进电机前进400步后,然后400步,然后左移400步,右移400步。
求大神帮我写个C语言代码的框架就好了。。实在没有思路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又没联动,你学会让电机转400步不就都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又没联动,你学会让电机转400步不就都会了

大神,比如char i,j,m,n  while(正传)if(i==400){发转,j++,i--}  if(j==400){左移,m++;j--} if(m==400){右移,n++,n--} 我是这样想的 但是感觉太复杂了  就是想问问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初学者别见笑。

网友:
http://hi.baidu.com/titrwh/item/77c93494b08cf8c4b72531ad

网友B:
除了步数,还有速度问题吧。速度太快电机可能转不起来
还是用定时器方便,要改变速度就改变定时值,要计算步数就在中断内加个变量。定时器取反IO输出脉冲,计数步数时要*2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步数,还有速度问题吧。速度太快电机可能转不起来
还是用定时器方便,要改变速度就改变定时值,要计算 ...

是这么个理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