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64通过ULN2803A驱动继电器

楼主(2013-03-22):
各位大侠,问个弱弱的问题:能不能用mega64的IO口直接接四个uln2803a来驱动32个松乐5V继电器,不知道这样做驱动能力够不够,如果这32个继电器同时工作对芯片有没有影响,请求解答

网友:
会有问题,ULN2803压降大1V-2V。建议5V继电器改为12V,或用MOS管。

网友A:
记得输出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
建议选电压高点的继电器,5V的普通继电器,一般是0.1A的电流,32个就是3.2A,对电源的要求也高,

网友:
不同时工作,也无妨。关键是控制什么东西需要这样使用继电器,用光偶隔离好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输出要加上拉电阻!

是指 Mega64 的输出要加上拉电咀吗?

这样做的原因为何?

网友C:
2803,2003内部有电阻网络,用MEGA64的IO设置成推挽输出,直驱不存在功率上的问题,继电器电源建议用6V,这样2083输出级达林顿管的压降扣除后,继电器仍然能有5V的电压施加,有利于稳定吸合。

不过这样做,你一定要做好电磁方面的抗干扰设计。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我也看了2803的使用手册,工作时压降在1V左右,刚才也搭了个电路实际测试了一下,压降为0.78V. 由于种种原因5V继电器是不太有机会换的,也不太可能给5V继电器单独加6V电压,也存在32个继电器同时工作的可能
我想如果不采用2803,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下面这个图是采用三极管驱动,用这种方案驱动32个继电器可能会存在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03,2003内部有电阻网络,用MEGA64的IO设置成推挽输出,直驱不存在功率上的问题,继电器电源建议用6V,这 ...

感谢您的解答,请问你说的直驱是指不用2803吗

网友:
最好加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指 Mega64 的输出要加上拉电咀吗?

这样做的原因为何?

ULN2803A的输出要加上拉电阻,因为输出是集电极开路!

网友(2014-09-22):
请问?为什么要加光耦啊?直接驱动不是可以了吗?还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