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啊。。DS18B20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楼主(2013-03-22):
AVRmega16 8m晶振 下载进去上电后检测高位地位寄存器的值都是255..用手怎么碰都不会变化 请人帮我看看吧。。真心谢谢了。。

网友A:
最好采用外部供电而不是总线取电 总线上拉电阻
用C写这种时序控制的器件 最好还是用定时器来做吧
把编译器的代码优化关掉
我记得我那阵用这个器件是用51汇编写的 还算比较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采用外部供电而不是总线取电 总线上拉电阻
用C写这种时序控制的器件 最好还是用定时器来做吧
把编译器 ...

之前有用51写过一次、是成功了的、就是对着51的改了下 结果后来自己怎么弄都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有用51写过一次、是成功了的、就是对着51的改了下 结果后来自己怎么弄都不行了。。 ...

那估计你硬件和对器件的操作上都没问题
估计就是出在对时序的控制上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 看下你发送的命令的波形
我没用过AVR 只能给你这么多建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你硬件和对器件的操作上都没问题
估计就是出在对时序的控制上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 看下你发送的命令 ...

我在努力下。。谢谢你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VR可要注意延时有无被优化掉了,记住别吝惜用volatile,适时可一定加上去。 ...

刚才检测了下 我初始化之后init函数返回值不是0 是不是可能是初始化函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