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定PID 时不震荡,奇怪

楼主(2013-03-22):
之前没有用曲线来观测pid的效果,仅根据继电器的声音和反馈绘制来看效果。
在论坛上看了一些资料,打算按着它来优化pid参数设置。原来kp=4.50,有I,D的值。现在 将 KI,KD 和控制误差设置为0,加大kp还是不震荡。
==========

控制对象:油门电机。

控制方法:用PWM的大小来控制油门电机的伸缩位置。

========KP 加大到10 都不震荡=======

楼主:
加大到15 也不震荡。

楼主:
加大P,发现 pid没有输出值了,因为各个误差相等了。

楼主:
真是奇怪,怎么 3个误差一样。

楼主:
继续加大p,终于振荡了。不容易啊。

楼主:
不知道结果是否正确,震荡周期1s。明天再调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结果是否正确,震荡周期1s。明天再调试。

LZ,这是什么软件,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这是什么软件,分享一下...

一定是lab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是labview

对。
看来也熟悉。lv做测试简单些。

楼主:
我想,我应该崩溃了。

纯比例都能稳定。你们说怎么办啊???

计算方法: PID进行计算,对pid计算的结果进行判断。 1 如果满足一定条件用pid的值;2 如果误差存在,而pid计算结果为0,则用令一个结果。
则造成我的pid  怎么设置参数都都是ok。

网友(2013-05-14):
楼主,你这是咋回事?搞定了没有?纯比例都可以搞定,还要PID干啥?

网友:
要看下电机特性,不能为了震荡而震荡吧。

网友:
要多学习。不是那么简单。
和对象特性有关,和采样时间也有关。变成了数字离散控制,和普通的连续控制还又不一样了。一般的对象,我认为加个滞后环节来测试会好些吧。
我上大学时,学的是清华的控制原理,数字控制是不是清华的教材都记不清了。里面有个离散控制的公式,我和同学推导,认为错了。就问老师,老师是个反聘的教授,对这个问题一下也答不上来。后来的结果我记不清了,一般还是以书上为准吧。

网友C:
楼主的控制对象是什么?只是电机还不够,电机带的什么负载?你控的是电机的角度?电流还是速度?还有不管控什么你的反馈是什么?

我最近也在做PID 参数,电机本身有电感性,滞后环节。但是如果加了其他负载,控制对象不是电机本身的话,有可能比例就够了。

瞬发发张我做的LABVIEW的测试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控制对象是什么?只是电机还不够,电机带的什么负载?你控的是电机的角度?电流还是速度?还有不管控 ...

反馈是位置。

控制柴油机转速,先定位;再加PID外环控制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馈是位置。

控制柴油机转速,先定位;再加PID外环控制速度。

是步进电机还是直流电机?

网友C:
看的程序貌似是增量式PID 算法,如果你的控制的电机不是增量式的,这个输出量是要累加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步进电机还是直流电机?

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的程序貌似是增量式PID 算法,如果你的控制的电机不是增量式的,这个输出量是要累加输出的 ...

增量式的。

实际上PID控制还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控制对象是什么?只是电机还不够,电机带的什么负载?你控的是电机的角度?电流还是速度?还有不管控 ...

看PID整定参数口诀。

调试结果如何?

lv还是方便。我用它构建了很多系统。偶尔赚点外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PID整定参数口诀。

调试结果如何?

请教下,LV的上位机怎么入门呢,求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PID整定参数口诀。

调试结果如何?

以后还要向你多请教lv了,我初学,基本靠看帮助手册。

效果还不错,角度的稳态误差现在可以做到0.005度,不过还有点问题,功放在低压有些震荡。排查中i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LV的上位机怎么入门呢,求指导。

你的问题太大。不具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还要向你多请教lv了,我初学,基本靠看帮助手册。

分段PID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问题太大。不具体。

我会普通的串口通信,以前用别人的上位机做过通信。
但是不会编写上位机,想用LV写上位机,有一点lv的基础,楼主给个思路怎么用lv快速写出上位机,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会普通的串口通信,以前用别人的上位机做过通信。
但是不会编写上位机,想用LV写上位机,有一点lv的基 ...

我确实不知道怎么说。主要是根据你的需求来做,不过需要一个好的框架。目前我们做了个好的框架,用在很多项目中。
如果是串口通讯,你能够看懂例子进行修改就可以了。
lv毕竟是一门编程语言,需要积累。 如果是简单实用,找例子修改就可以。

写代码:最好模块化思想,这样方便于你后面项目用。我是机械专业的。编程方法也不规范。

你的问题很大,我也不知道如何说明。
可以针对具体问题,我们一起学习。

楼主(2013-07-13):
就是不震荡,换了一个电机。

楼主:
终于震荡起来了。继续努力

网友(2013-10-20):
楼主把程序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