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光PWM电路

楼主(2013-03-22):
PWM可以用于灯光亮度调节及直流电机的速度控制。在这里讨论的电路可以为通用设备提供几安培的驱动能力。改变一些跳线可以方便的用于12或24V的场合。这个装置可以控制汽车尾灯的亮度,及电脑电源用的直流风扇。

楼主:
成长之路,感恩感激!

网友(2014-03-12):
不觉明厉

网友:
这个可以看看

网友:
前边产生三角波,与可调电阻分压进行比较。当三角波幅值大于被比较电压值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出低电平。通过滑动变阻器改变被比较的电压值,就可以改变输出高电平的宽度,这样就输出了与三角波同频率的脉宽可调的PWM。这里的MOS管相当于开关,门极G为高电平时DS导通,PWM的变化控制了负载周期内导通的时间,也就控制了它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