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如何加入触摸屏的线程

楼主(2013-03-22):
我正在学习Cortex-M3内核的STM32和RT-Thread操作系统,并用他们控制一个4.3寸TFT触摸屏。利用RTGUI编好了一个button的功能(点击显示一个菜单),并且利用STM32裸机驱动4.3寸TFT,能够实现触摸功能。先把这个触摸功能加入到这个RT操作系统中,不知道怎么弄,求各位指点??并且在RT带的一个文件中找到了一个touch.c这个文件,里边有这个线程,直接下进去后试了一试,结果屏幕黑屏了,都驱动不起来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哪位能够指点一下,我该怎么修改?尤其是程序中有一些定义S3C2410的相关东西,我查了一下资料,结果发现这也是个内核,所以我猜想是不是这个内核跟Cortex-M3不兼容,所以得修改法这个地方??

网友A:
参考 radio 其实radio上都有 为何要自己加呢 radio是基于STM32103的

网友B:
touch也需要修改驱动的,你黑屏了,估计就是驱动使用的引脚和你板子上面驱动LCD的冲突了。这个你只能自己看板子修改。另外去读读源代码。
RTT什么都好,唯一不好的就是移植和API的文档工作做得不好,因此你得多读读源代码来判断函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 radio 其实radio上都有 为何要自己加呢 radio是基于STM32103的

请问您说的radio是??在哪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uch也需要修改驱动的,你黑屏了,估计就是驱动使用的引脚和你板子上面驱动LCD的冲突了。这个你只能自己看 ...

rtgui_touch_hw_init()请问是不是这个函数是RT控制触摸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