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NRF24L01在两块不同的单片机上通信??

楼主(2013-03-22):
我的发射用的是STC15F04EA接收的用的是51,之前用两块51能通信。现在换了怎么不行啦。。。。。。。。。。。。。

网友:
要注意二者的指令速度

楼主:
你用过没有啊
。。。能不能发份程序给我啊。。邮箱750954590@qq.com

楼主:
跪求大神指点。。。。。。。。。。求列程

网友:
楼主不发发你的程序给我们看看?

楼主:
好的马上发啊

楼主:
程序发了在下面。。。大家帮忙看看啊,,,,,,,

网友A:
我以前做这个的时候是时序问题  另外你最好把程序在两个51上试试 保证NRF本身没有坏掉

网友:
15单片机速度快6-12倍
延时要增加6倍以上

网友B:
两个单片机的速度不同导致时序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做这个的时候是时序问题  另外你最好把程序在两个51上试试 保证NRF本身没有坏掉 ...

试过啦。。还是没有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单片机的速度不同导致时序不对吧

对啊。。。怎么调。。。。。。。。。。。。

网友C(2013-10-2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解决啦。。。。。。。。。

什么原因说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原因说说看

你玩四轴飞行器啊。我的邮箱441281185@qq.com。。。。。。能给我来电资料不。。我用仿真把时序重新调整一遍,,,你要看他的手册调时序

网友(2014-01-03):
求程序 观摩 膜拜!

网友:
我也在玩15F104E+NRF24L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