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发器的PTC和MCH产品设计应用沟通

楼主(2013-03-22):
现在做直发器的客户都采用PTC加热体来做,量很大。
高端的直发器加热体采用MCH加热体,但是产品软件开发难度高且整体硬件成本较PTC贵。
不知这两种加热体在直发器的产品应用将来趋势如何?产品设计开发难易程度差别在哪里啊?

网友A(2013-08-11):
楼主好,我是做小家电安规的,之前一段时间测试过很多的直发器。MCH和PTC都有。个人觉得相对来说PTC成本低,而且比较安全,一般采用NTC控温居多,也有没有NTC控温,直接利用PTC的自恒温性质实现恒温(但是加热温度不可调)。MCH的话必须通过NTC或RC充放电测MCH的电阻实现控温,而且必须带有热保险丝作保险。另外MCH的加热速度要比PTC快,在温度失控时会很快达到600,700度的高温,极易烧糊绝缘黄胶纸,导致耐高压测试不通过。所以MCH的设计技术难度要比PTC大。

网友:
我觉得PTC仍会是主流,我测过的PTC产品明显比MCH产品多,而且安全性更好。

网友B(2014-02-13):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我是做小家电安规的,之前一段时间测试过很多的直发器。MCH和PTC都有。个人觉得相对来说PTC成本低 ...

利用 MCH 随温度的升高而阻值变大的特性 来做温度检测 不需要RC充放电检测温度  原理图可以看我发过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利用 MCH 随温度的升高而阻值变大的特性 来做温度检测 不需要RC充放电检测温度  原理图可以看我发过的帖 ...

嗯,确实,我也见过很多是用AD采样实现电阻检测的。

网友(2014-05-16):
前几年做直发器的时候,看到过一个韩国做的MCH直发器,控温曲线做得很好,基本上没过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