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DRAM突发模式读写的问题

楼主(2013-03-22):
最近在调试SDRAM读写,单字的读写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参照网上给出的读写时序图,但是没有突发模式的读写时序图),但是8字的突发读就不能实现了!在调试突发模式读的过程中有一个尴尬的问题,我的板载SDRAM型号是H57V2562GTR,但是在网上或者是官方网站找到的datasheet都只有简单的功能说明,没有读写时序图,呵呵,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弄了,索性在网上搜到了一下SDRAM突发模式的读写时序图(下面会贴出),没办法只有参照网上找到的那张时序图来写突发读代码了。具体代码就不详细说了,这里说一下我的思路:只测试突发读!按照单字节写的方式首先在地址0~7按照单字写的方式写入8个字(经验证即使是突发读写,但是单字也能成功写入目的地址)分别为:16'h0001,16'h0002,16'h0004,16'h0008,16'h0001,16'h0002,16'h0004,16'h0008(写入这些字为的是后面送LED显示)。然后按照网上查到的时序图按照burst突发读的思路改写代码,送入的读地址为第一个字的地址,然后开始进行突发读操作~将读到的字先送入fifo中缓冲,然后依次将8个字节读出,将每个字的低4位的值赋给[3:0]Led进行显示,每个字的低四位显示时间均为1S,这样就可以根据灯的亮灭情况来判断SDRAM的突发读是否成功!可是实验结果却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一直都是第一个灯亮,照这种情况分析应该是读出来的8个字都是16'h0001,分析了大半天,也搞不清楚什么原因,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与相关指导!

补充说明,突发读模式代码相对于单字读写的更改在于2点:
1)初始化是将模式设置为突发读写
2)在读数据时,只是单纯的添加了接收数据的语句:诸如下图

楼主:
自己顶起,希望做过SDRAM突发读写的朋友给与指导啊,必要的画就上传工程!

网友A:
1.”经验证即使是突发读写,但是单字也能成功写入目的地址”,首先你设置的工作模式是突发读写还是突发读单字写?
如果是突发读写,你是怎么保证单字成功写入的,因为突发写时,突发长度内的数据都必须写入。

2.你要保证你的FIFO工作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经验证即使是突发读写,但是单字也能成功写入目的地址”,首先你设置的工作模式是突发读写还是突发读单 ...

设置的突发读写!我写入的是特征字16'h0001,16'h0002,16'h0004,16'h0008,16'h0001,16'h0002,16'h0004,16'h0008,然后读出来的字将低四位送给[3:0]Led;每隔一秒赋值一次那么效果就是流水灯了!
突发写我道真没有在突发长度内写入数据,而是按照单字写将突发长度内的字写满,例如设置的是突发长度为8,则在连续的8个地址中写入16'h0001,16'h0002,16'h0004,16'h0008,16'h0001,16'h0002,16'h0004,16'h0008,然后按照突发读的方式想要将这8个字读出来,但是读出来的数据就是一样的!
FIFO的话我之前用过的,按照单字读写将数据写入FIFO中再读取出来,经验证FIFO工作正常!
我觉得我与你所说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按照突发写的方式在连续8个地址中写入数据,而是按照单字写的方式在连续8个地址中写入的数据!呵呵,我直接尝试突发写突发读,我的原本想法是一步一步的来,既然连续的8个地址(首地址是8的倍数)存有数据,那么按照突发读的方式是肯定能读出来的!难不成8字长度的突发读写就一定要按照突发写的方式写入数据吗?

网友:
你要有示波器就这样查:8个突发地址数据0 1相间,这样你突发读时看最低数据位是不是跳变,至少要双综看,另外一路看CAS RAS 之一好定位

网友B:
突发写单独有个控制位使能,突发读不用,只要配置BL参数,你把工作MODE数据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发写单独有个控制位使能,突发读不用,只要配置BL参数,你把工作MODE数据发出来 ...

用示波器不大好看把,数据变化快,我认为用LED做指示或者串口将数据发送到PC机上显示都是比较可靠的依据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不大好看把,数据变化快,我认为用LED做指示或者串口将数据发送到PC机上显示都是比较可靠的依据 ...

你没有好的数字存储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好的数字存储示波器?

有数字示波器!好不好就不知道了~

网友C:
用逻辑分析仪观察一下波形看看哪里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逻辑分析仪观察一下波形看看哪里出错了

逻辑分析仪?呵呵,我用的是Xilinx公司的FPGA,可惜chipscope用的不熟练~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逻辑分析仪?呵呵,我用的是Xilinx公司的FPGA,可惜chipscope用的不熟练~

Xilinx我也用过一段时间,你用Xilinx的话建议你去看看《Xilinx FPGA开发实用教程》里面有讲Chipscope而且讲的挺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Xilinx我也用过一段时间,你用Xilinx的话建议你去看看《Xilinx FPGA开发实用教程》里面有讲Chipscope而且 ...

普通的使用我会,但是好像投入到调试中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了,点一次触发才能捕获,观察不到特定时间的特定信号,这或许就是我使用不熟练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的使用我会,但是好像投入到调试中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了,点一次触发才能捕获,观察不到特定时间的特 ...

想要观察特定的时间,在chipscope里面可以选择什么时候触发,就是你的采样数据等于某一个值的时候就开始读数据这个值是自己设定的,这样就可以观察到特定的时间的值了

网友(2013-07-15):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好的数字存储示波器?

突发写的控制使能是指“WE”吗?我模拟的sdram时序,单独读写都可以,突发读取也没问题,就是突发写写不对,总是8个地址都写成最后一次要写的数据吗,前面的好像都没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