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了250片ATMEGA8A,竟然一半不能烧程序???

楼主(2013-03-22):
采购了250片ATMEGA8A,竟然一半不能烧程序,擦除也不行神马问题?
淘宝上采购的,以前我用8L的,结果没有,就买了8A,几年前用过8A了,知道程序能兼容,可是让贴片工厂贴了回来以后发现其中大概有一半不能烧程序,擦除都不行,状态跟FLASH烧掉了一个结果,淘宝店主各种推脱,直接投诉加差评,请问高人,我做的对吧,应该片子本身问题吧,是不是打磨片的问题?

我没有高压编程器,只有ISP下载线。我用的都是铁片封装的,而且我都是用的内部晶振,没有电路有外部晶振,不知道有啥 办法

淘宝店图片如下

网友A:
估计买到拆机件了,用高压编程器把熔丝恢复到出厂默认状态试试

网友:
悲剧呀,这个店你要曝光,啥人这么坑人

网友:
翻新的,烧坏或者锁死了,用高压编程器或许能救活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买到拆机件了,用高压编程器把熔丝恢复到出厂默认状态试试

+1

网友:
如果是拆机器,有可能是置成外部晶振,可以用一个插件的晶振7,3728直接与XTAL1,XTAL2连接(不用旁边两个电容),然后试一下在线下载把容丝改过来。

网友B:
估计是片子有问题了…………

还是从阿莫这里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片子有问题了…………

还是从阿莫这里买吧

不是,是淘宝买的

网友:
看来我比楼主幸运多了,我买c8051f350 6片全是山寨的,还是在天猫店里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淘宝买的

=,=淘宝现在遍地翻新

尤其是M8这种经久不衰的片子

网友:
这价格,全新原装的就好了。

网友:
查看板子,ISP口是否接了其它接口?或者连接口是否有接触不良?
RST脚是否接了电容?
如果不是板子或硬件问题,芯片要拿下来放倒高压编程器上擦除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当时是卖家送的,他说是代理给他的样片,但是只有几片可以isp,其他的不行

网友:
买片子还是到正规的代理商买

网友:
有可能是熔丝搞成外部晶振了,从外面接一个试试看吧

网友:
翠花,上有源晶振。

网友:
下次再用贴片的CPU,烧好程序再贴到板子上吧。

网友:
250片还敢在淘宝买。。。佩服

网友:
买过一次10片翻新的,IC上还喷了一层黑胶后再印字,用力一擦就露出原来的旧丝印来!楼主贴到板上去了,如用外加有源时钟还不行就就悲剧了!

网友:
这个片子现在买这个价格十有八九是拆机或者打磨的吧,250片这种小量的如果是我一定是在阿莫这里买

楼主:
我今天自己的准备修复几个片子看看的,结果一看,我艹,一盘子芯片,里面竟然有几个型号,有L的,有A的,还收不带尾号的。还敢说自己不是打磨货,还说我要钱。。。。看店家评论里面三句话离不开钱,他还敢说他正货,我把板子跟程序都给他,他烧好给我,他都不敢。。。。

网友:
所以还是不要贪便宜

网友:
可能是MEGA8A跟MEGA8L的特征字不同,导致ISP编程器拒绝。LZ你去掉ID检测再ISP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自己的准备修复几个片子看看的,结果一看,我艹,一盘子芯片,里面竟然有几个型号,有L的,有A ...

店子链接放出来,这种店必须死掉

网友:
外面接个有源晶振试试。

网友:
我前天20片M8L也是翻新货,我靠。
我 在一家常买的店里。告诉我M8A没了,给我一些M8L,竟然是全写不了。

网友:
悲剧,老片子真的不好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