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531奇怪问题,从M25P64加载程序不成功

楼主(2013-03-22):
刚做了BF531的四层板,使用仿真器调试没有问题,但是把程序下载到M25P64后,上电重启启动不了。有没有人遇到这种现象,或者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这片子好用吗?与TI 的比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片子好用吗?与TI 的比有优势?

我用来做图像处理,没用过TI的,也不知道TI的怎样

网友B:
加载方式需要更改MCU的IO来配置的哦,这是个常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来做图像处理,没用过TI的,也不知道TI的怎样

粗看了下,做图像与TI的DAVINC系列不是一个等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载方式需要更改MCU的IO来配置的哦,这是个常识

这个当然,这一点没问题,这个板子做了两版,第一版没问题,现在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电源吗,还是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看了下,做图像与TI的DAVINC系列不是一个等级的

呵呵,这个当然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