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单片机数字IO口测量模拟量的方法与实例

楼主(2013-03-22):
通过数字IO口对电容充放电,读取高低电平变化的时间来判断模拟量的值。硬件成本有要求,精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可以参考一下。C代码。

/*
项目:数字IO口取ADC值
芯片:HR6P59P2S2HL 内部4M
功能:
热敏电阻与电容(224)并联,再串联100欧电阻到59 PA0
采样一次花时25ms左右
*/

#include <hic.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bool sbit

static volatile section0 sbit        CHG_PIN                @ (unsigned) &PA * 8 + 0 ;

volatile uint8 t8_ms;
volatile uint8 adcs_ms;
volatile uint8 adcs_value;

volatile uint16 delay;
volatile bool adcs_en;

void Clr_Ram_Asm()
{
        __asm{
        LCALL        0X3FF
        MOVA        CALR

        BCC                PSW,RP0
        MOVI        0X10
        MOVA        IAA
CLR_BANK0
        CLR                IAD                        ;清除存储组0的RAM数据
        INC                IAA
        JBS                IAA,5
        JUMP        CLR_BANK0
        MOVI        0X30
        MOVA        IAA
CLR_BANK1
        CLR                IAD                        ;清除存储组1的RAM数据
        INC                IAA
        JBS                IAA,6
        JUMP        CLR_BANK1
        MOVI        0X50
        MOVA        IAA
CLR_BANK2
        CLR                IAD                        ;清除存储组2的RAM数据
        INC                IAA
        JBS                IAA,5
        JUMP        CLR_BANK2
        MOVI        0X70
        MOVA        IAA
CLR_BANK3
        CLR                IAD                        ;清除存储组3的RAM数据
        INC                IAA
        JBS                IAA,7
        JUMP        CLR_BANK3

        CLR                IAA
    };
}

void Init_Config()
{
        __asm{
                MOVI        0XFF
                MOVA        T8
                MOVI        B'00000000'
                OPTION

                MOVI        B'11110001'
                TRIS        PA
                MOVI        B'00000000'
                TRIS        PB
        };
        PA = 0B00000000;
        PB = 0B11111111;

        INTC0 = 0;
        T8IF = 0;
        T8IE = 1;
        GIE = 1;
}

void io_charge_cap()
{
        t8_ms++;
        if(t8_ms == 240)
        {
                __asm{
                MOVI        B'11110000'
                TRIS        PA
                }
                CHG_PIN = 1;
        }
        else if(t8_ms == 255)
        {
                t8_ms = 0;
                __asm{
                MOVI        B'11110001'
                TRIS        PA
                }
                adcs_en = 1;
        }
}

void cap_discharge_timer()
{
        if(adcs_en == 1)
        {
                adcs_ms++;                        //最大时间25ms
                if(adcs_ms >= 255)
                        adcs_ms = 254;
                if(CHG_PIN == 0)                //电压为1V时认为是低电平
                {
                        adcs_value = adcs_ms;
                        adcs_en = 0;
                }
        }
        else
        {
                adcs_ms = 0;
        }
}

void isr(void) interrupt
{
        if(T8IE&T8IF)
        {
                T8IF = 0;
                T8 += 209;                //4M 100us

                //        PA2 = PA2^1;
                io_charge_cap();
                cap_discharge_timer();
        }
        else
        {
                T8IF = 0;
        }
}

void main()
{
        Clr_Ram_Asm();
        Init_Config();

        while(1)
        {
                __Asm CWDT;
                delay++;
                if(delay==10000)
                {
                        delay = 0;
                        PB = adcs_value;
                }
        }
}

网友A:
这个帖子对产品成本敏感的项目很有借鉴价值。虽然好多老的工程师都已经了解这应用,
但是对于新入门的工程师和客户是很有帮助的,我经常遇到客户提出想了解这样的应用的具体实施方法。
多谢 楼主!

网友:
,盼望能上汇编的案例!不胜感激!

网友B(2013-06-14):
請問這個時 SIGMA-DELTA ADC 的軟件算法嗎

网友(2014-02-20):
记号。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对产品成本敏感的项目很有借鉴价值。虽然好多老的工程师都已经了解这应用,
但是对于新入门的工程 ...

经常遇到客户提出想了解这样的应用的具体实施方法。。。。可能是因为手册写得有点那个

网友:
还有汇编啊

网友(2014-04-09):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個時 SIGMA-DELTA ADC 的軟件算法嗎

这个不是 SIGMA-DELTA ADC 的软件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