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电压为何有7.4V之类的?

楼主(2013-03-22):
高电压应该肯定比7.4V各方面都有优势的吧,看了一下手头的,好像MOSFET用的是30V的,那么用11.1V、14.8V甚至18.5V都是可以的吧,为何还有7.4V这样的低电压呢,求解

-----------------
补充:我主要想问,买的时候如果是7.4V的电池,是不是用11.1V甚至14.8V也应该没问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吗?

网友:
高电压成本就都高了。

网友:
因为 3.7*2=7.4

网友:
楼主知道3.7*2=7.4,还举例3.7*3=11.1, 14.8V甚至18.5V,想问为什么不用高一些的电压。
我想也应该是成本方面的原因吧,两块锂电池能满足就不用三块了

网友:
主要是11.1V以下可以用7805稳压给其它设备供电,否则得上DCDC,成本就高了。

你看好盈同样的天行者40A电调,用7805的标称只能上3S(11.1V),而用了DCDC的贵10元钱,就可以上6S(22.2V)

网友:
在够用的情况下,小飞机用2S电池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