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陀螺仪读出数据后接下来该怎么办

楼主(2013-03-22):
第一次接触和做四轴。求详细解答

网友A:
我也是刚接触这块,接下来应该是对陀螺数据滤波,然后和加速计一起做姿态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接触这块,接下来应该是对陀螺数据滤波,然后和加速计一起做姿态结算。

我用的L3G200D,读出来的是角度么?可以不用角加速度行不,只完成最简单的山下左右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