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

楼主(2013-03-22):
做四轴用镍镉电池行不行啊,电机转了一会就停了,是不是电流不足,

网友A:
镍镉能量密度太低了吧,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镉能量密度太低了吧,能飞起来?

电机能转一会,待会就停了,看来只能用锂电池了,一块锂电就可以吗?

网友:
LZ改标题吧,这个标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抽象,什么电机,什么桨,总重多少,电池多大,全部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