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很菜鸟,求大虾们请教51单片机控制数字稳压电源

楼主(2013-03-22):
本人很菜鸟,求大虾们请教51单片机控制数字稳压电源,本人做数字电源调试时出了一点问题,不知怎么解决,求大虾们帮忙,电路原理图如下:稳压从32V降压到15V,好像有点危险,从网上购的7815就爆了2个,现在勉强没事,还有就是8050做开关管可以吗?由于LM358接错接了5V电压,但DAC0832转换输出的电压就接近2V,经过一级放大还是2V,二级输出为0,怎么回事?

楼主:
大虾们都有什么好建议呢?或是有什么好的电路图,求大虾们发几张原理图也好啊

网友A:
在论坛看看春风电源吧,全部资料都有下载,而且还有套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看看春风电源吧,全部资料都有下载,而且还有套件的.

恩恩,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看看春风电源吧,全部资料都有下载,而且还有套件的.

怎么不见,春风电源在哪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不见,春风电源在哪里啊?

就在本论坛呀,版块叫阿莫春风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在本论坛呀,版块叫阿莫春风电源

找到了,谢谢

网友(2013-05-05):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谢谢

你做好啦?指导下呗。

网友:
32转15V还是不要用7815的好,压差太大,效率不高,还容易发热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