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定向了printf,加入'\r',为何有些首字符不显示呢?

楼主(2013-03-22):
用的是51单片机,因为打开了串口的中断,printf无法显示了,于是我重定向了printf中的putchar,
可是,
char putchar(char c)
{
    g_TI_flag = 0;
    if(c=='\n')
    {
        //SBUF = '\r';          // send LF before CR
        //while(0==g_TI_flag);
    }
    SBUF = c;
    while(0==g_TI_flag);
   return c;
}

如果注释掉上面的两行(在换行'\n',前面加上回车'\r'),就能够正常显示,如下
printf("net_weight\r\n");
printf("net_weight\r\n");

如果不注释掉上面的两行,则有些printf种的第一个字符就消失了。
printf("x----------------------x\n", in_buff);

楼主:
下面是中断函数
void uart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in_buff[g_in_buf_pointer] = SBUF;
        if('\r'==in_buff[g_in_buf_pointer])
        {
             in_buff[g_in_buf_pointer] = 0;
             g_cmd_arrive = 1;
        }
        g_in_buf_pointer++;
        if(25==g_in_buf_pointer)
        {
            g_in_buf_pointer = 0;
            memset(in_buff, 0, sizeof(in_buff));
        }
        LED1 = 0;
    }
    if(TI)
    {
        TI = 0;
        g_TI_flag = 1;
        LED2 = 0;
    }
}

网友(2013-05-16):
额,看不太懂,帮顶一下

网友:
char putchar(char c)
{
    if(c=='\n')
    {
        g_TI_flag = 0;
        SBUF = '\r';          // send LF before CR
        while(0==g_TI_flag);
    }
    g_TI_flag = 0;
    SBUF = c;
    while(0==g_TI_flag);
   return c;
}

不用解释了吧。。。。。。

网友(2013-08-15):
我觉得这个是串口软件的问题,你换一个试试。我隐约记得windows下要 "\r\n", unix下只要"\n"就可以换行了。谁来证实一下,免得误导了其他人。

网友:
百度了一下,证实了我的观点。
在代码中写的 "\n" 在windows下有时会被自动转换为 "\r\n",而有时就不会。我记得Edit 控件就需要显式地输出 "\r\n",而写文本文件时就会自动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