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单周期指令的CPU 还有流水线的说法吗?

楼主(2013-03-23):
请大牛说说:单周期指令与流水线的关系
新人 学习中、、、

网友:
这个2个概念 也是2个不同的东西。

网友:
你看一下PIC单片机的数据手册,单周期指令,当前指令执行的同时读取下一条执行,除跳转指令以外都是单周期

网友:
单周期指令通常指指令在执行阶段只消耗一个周期;与执行一条指令是否还需要额外的阶段以及额外阶段是否消耗额外的时间无关。后者和流水线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