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内部振荡器起振需要多长时间?求解答。。。。。

楼主(2013-03-23):
PIC单片机内部振荡器起振需要多长时间?求解答。。。。。

楼主:
哦,我只要知道内部晶振起振的时间就行了,上电延时的时间标称值是64ms

网友:
内部晶振不清楚,PIC16系列单片机休眠状态到外部晶振完全正常振荡需要1MS(4M石英晶振)左右,20M石英晶振需要100US以上。AVR单片机也有这个情况。
注意是到达正常振荡状态,也就是单片机跑的速度达到标称值,本人吃过这个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