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EGA8的LED驱动板,上面网口如何使用?

楼主(2013-03-23):
(图片)

楼主:
如何是用一根自制的线同PC机的网口通信的话,它还要做相应的基于网卡的协议,如何只同PC机的串口通信的话,似乎要方便得多?这样为何不直接用MEGA8的RX,TX两引脚?

网友:
可能只是使用了网口的连接器,实际用的还是串口

网友:
就是串口用了个网线接口而已

网友A:
你以为装了网线的连接器就是网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装了网线的连接器就是网口么?

对,它不是用的网络,只是用了这个器件当链接而已,那么,它只不过实现了与PC机通信的硬件连接;而这种连接,没有使用MEGA8的RX,TX两线,为何不用?而它舍近求远,用别的引脚自己构建基于自己协议的串行通信?

网友B:
看到个MAX487,可能是485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个MAX487,可能是485通讯的

就是485通信的,并且占用了MEGA8的RX,TX两口,并有485输出端子引出。既然这个口是作为通信使用了,那网口是做何通信使用?

网友C:
用网口就能掩盖实质不是48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网口就能掩盖实质不是485了?????

量了一下,这个板的MAX478片子的1,4(RO,DI)连了MEGA8的RX,TX,然后478的输出用J2口做了一个针式接口。供外连线。而网口边有个ATMEL 0927字样的片子,未查出是何片子,BAIDU了也没找到,晕死。。。

楼主:
MEGA8 16AU 0847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