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cted a statement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23):
void SET_LCD(unsigned char IO_temp)
{
        if((IO_temp&0X80)==0x80)
                IO0SET=LCD_DB7;
        else
                IO0CLR=LCD_DB7;
        if((IO_temp&0X40)==0x40)
                IO0SET=LCD_DB6;
        else
                IO0CLR=LCD_DB6;
        if((IO_temp&0X20)==0x20)
                IO0SET=LCD_DB5;
        else
                IO0CLR=LCD_DB5;
        if((IO_temp&0X10)==0x10)
                IO0SET=LCD_DB4;
        else
                IO0CLR=LCD_DB4;
        if((IO_temp&0X08)==0x08)
                IO0SET=LCD_DB3;
        else
                IO0CLR=LCD_DB3;
        if((IO_temp&0X04)==0x04)
                IO0SET=LCD_DB2;
        else
                IO0CLR=LCD_DB2;
        if((IO_temp&0X02)==0x02)
                IO0SET=LCD_DB1;
        else
                IO0CLR=LCD_DB1;
        if((IO_temp&0X01)==0x01)
                IO0SET=LCD_DB0;
        else
                IO0CLR=LCD_DB0;
}
怎么最后一个else 总是出现 error:  #127: expected a statement

网友:
看下LCD_DB0的定义

楼主:
谢谢楼上的讲解,是后面有个;,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