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压模块

楼主(2013-03-23):
自己想做一个DC-DC的升压模块,通过太阳能电池板给充电电池充电,大家有什么模块可以推荐的,我看网上有LM2577的,不知还有其他什么没?

网友:
MC34063,百度一下

网友:
如果是小功率(20W太阳能电池)的就省省吧 ,DC-DC的效率要考虑在内的。

网友A:
我正在自己做升压模块,用的就是MOS管和电感电容,而不是用的升压芯片!有意一起沟通的加我QQ:10276472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效率高吗?我大概只要三四伏升9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效率高吗?我大概只要三四伏升9伏

输入电压不能低于3.6V,电压这么低,升压比也大,效率高不到哪去,80%左右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不能低于3.6V,电压这么低,升压比也大,效率高不到哪去,80%左右把 ...

这个实物你做过了是吧?

网友:
有这种意向,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不能低于3.6V,电压这么低,升压比也大,效率高不到哪去,80%左右把 ...

像XL6009我看你那里的介绍是说输入5-32V,有一定规定输入至少要5V吗?因为我到时候电池是3.7V的。

网友C:
推荐BQ24650

A solar-powered buck/boost battery charg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BQ24650

A solar-powered buck/boost battery charger

我想用3.7V锂电池升压,你这个最小要求输入几V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BQ24650

A solar-powered buck/boost battery charger

我现在前端直接太阳能电池板给锂电池充电,对于后端的3.7V锂电池升压给其他模块供电,DC-DC升压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哈?

网友:
DCDC升压芯片选择,可能过段时间要用到。先mark

网友:
升压,限压,限流

网友D(2013-07-04):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自己做升压模块,用的就是MOS管和电感电容,而不是用的升压芯片!有意一起沟通的加我QQ:1027647268 ...

兄弟你是做多少输入的呢?
1.0-1.4V输入
3.0-4.0输出有嘛?
电流大于120mA

网友(2013-08-07):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是做多少输入的呢?
1.0-1.4V输入
3.0-4.0输出有嘛?

可以做的。可以通过按键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