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前辈,我这个毕设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真心...

楼主(2013-03-23):
基于at89s52的瓦斯浓度检测仪的设计
设计要求:
   (1)体积小,重量轻,易携带。在电路中采用单片机作为主控制器,采用电池供电,便于携带。
   (2)功能强大。检测仪打破了常规的瓦斯检测仪表功能单一的缺点,加人了一些人性化的辅助功能以便井下矿工的使用,如井下环境温度显示、仪表电压监测、万年历、历史数据存储、报警提示等。
   (3)功耗极低。电路中采用了功耗小、性能稳定的元器件并通过合适的软件设计控制相关外围电路模块以降低系统功耗。
   (4)检测范围宽。根据规定,瓦斯浓度超过1%时检测仪表应进行报警。为此当瓦斯浓度大于或等于l%时仪器能自动报警,大于或等于4%时,自动关机,保护传感元件不被损坏。

研究思路:
   以AT89S52单片机为核心,由瓦斯传感器检测矿井下的瓦斯浓度并输出与浓度成正比的电压信号经小信号放大电路后送到单片机片内A/D转换器,转换后的数字信号经过单片机相应的处理后送到LCD显示相应的浓度值。若甲烷浓度超过报警电路预定的警戒值时,蜂鸣器即发出声音以报警。当计算机系统需要查询甲烷浓度的时候,只要发出相应的信息,仪器即可将测量的结果,经串行口和通信电路传送出去。
 该便携式瓦斯浓度检测仪由甲烷传感器、小信号放大电路、AT89S52单片机、报警电路、温度检测电路、时钟模块、A/D转换器、按键电路、LCD显示电路、电池电压检测电路、通信电路等部分组成。
(1)单片机可以选用AT89S52。
   (2)甲烷传感器可以选用MQ-4甲烷传感器。
   (3)温度检测可以使用18B20检测.
   (4)时钟模块采用DS1302这款串行时钟日历芯片,利用它的时间可以提供报警时间和历史记录时间。
   (5)LCD显示器采用点阵图形型液晶显示仪器的全部功能,包括瓦斯浓度、环境温度、实时时钟,电池剩余电量等。
   (6)小信号放大电路采用LM358集成运放,放大传感元件输出的小电压信号。
   按键部分只要设置三到四个键,用于报警值的设定,仪表开关,液晶显示量的切换等。
   (7)为了实现与PC的通信,需要设置一个通信接口,以便于上位机的管理。通过单片机的串行接口加入MAX485电平转换器,采用3线制与PC进行数据传送。
   (8)报警电路选用单片瓦斯报警电路CH217。

网友A:
原来可以有这么简单的毕业设计

网友B:
不知楼主可曾测试过?是否真的能对甲烷有反应?

网友:
人命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可曾测试过?是否真的能对甲烷有反应?

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提点意见:
1、你的这个东东是在实验室用还是矿井用?
2、检测范围宽。根据规定,瓦斯浓度超过1%时检测仪 ...

有道理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可以有这么简单的毕业设计

。。。。。。。。oh  no

网友:
楼主如果把这个完整的做出来,也很不错了

网友:
如果真是自己做的    觉得可以作为毕业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可以有这么简单的毕业设计

我们学校的还简单,

网友D:
关于报警点,请搜索关键字,爆炸下限
还有一点,mq_4正常工作需要预热,以前使用的那种工作电流为100多ma,怎么能实现功耗?输出也是非线性的,精度到1%都很难

网友:
又是一年毕业设计时啊

网友E:
真得太简单了点,你就把外围搞好点就是啦,用个好一点的DA转换快点,浓度的计算值计算公式模拟地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报警点,请搜索关键字,爆炸下限
还有一点,mq_4正常工作需要预热,以前使用的那种工作电流为100多ma, ...

那用什么替代会比较好一点也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报警点,请搜索关键字,爆炸下限
还有一点,mq_4正常工作需要预热,以前使用的那种工作电流为100多ma, ...

MJC4/3.OL 用这个是不是比较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得太简单了点,你就把外围搞好点就是啦,用个好一点的DA转换快点,浓度的计算值计算公式模拟地好点 ...

使用一个12864液晶lcd显示一个万年历(使用1302时钟芯片)再显示一个瓦斯浓度(使用MJC4/3.OL 传感器)再显示一个温度(使用18B20传感器),然后加几个按键可以设置万年历的时间以及瓦斯的报警浓度,加上蜂鸣器用来报警。AD转换选用ADC0809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得太简单了点,你就把外围搞好点就是啦,用个好一点的DA转换快点,浓度的计算值计算公式模拟地好点 ...

电路图表示不会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表示不会画

我其实主要是叫你使设计有个亮点而已,作哪方面的改进就看你自己了。 精确一点的AD 或者DA ,只要你选10位的其实也挺好的,单片机很多都自带的,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