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源纹波太大

楼主(2013-03-23):
做一个数控电压源,但是纹波就是太大,在电源处加一个47uF和104的电容,然后在中间加了一个二阶无源低通滤波,但是输出纹波没什么变化,还是在100mv左右,还有哪些方法解决???

网友A:
上图,没图。。。。。。

网友:
有时候是测量的原因,建议去掉示波器探头的地线,然后直接用接地环测试端子两端的AC耦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没图。。。。。。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没图。。。。。。

最小化测试回路面积,我是把电阻脚绕一个圈套在探头接地环上,测小滤波电容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没图。。。。。。

这是部分原理图

网友B:
频率低。
走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低。
走线有问题。

问题在哪呢???指点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