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翰仿真器无法输出预想波形

楼主(2013-03-23):
SN8ICE2K Plus II 仿真器
一个简单的产生PWM波的程序,仿真器中运行没有出错,但是检测仿真器的I/O口,却没有波形输出。
请教下各位朋友,是怎么回事额?代码如下:
    TITLE MyFirstTimeA
    CHIP  SN8P2712
//{{SONIX_CODE_OPTION
        .Code_Option        LVDM                LVD_L                ; 2.0V Reset
        .Code_Option        Low_Power        Disable
        .Code_Option        Reset_Pin        P01
        .Code_Option        Watch_Dog        Disable                ; Disable Watchdog
        .Code_Option        High_Clk        12M_X'tal        ; Crystal/Resonator: 10Mhz~16Mhz
        .Code_Option        Fcpu                #3     ; Fcpu = Fosc/8        ; If Low_Power enable, Fcpu should be less than or equal to 2MIPS.
        .Code_Option        Security        Disable
        .Code_Option        Noise_Filter        Disable
//}}SONIX_CODE_OPTION
.DATA
         DS  1
    TMP2 DS  4
    TMP0 EQU 5
    TMP1 =   6
    TMPA EQU 7
.CODE
    ORG 0
    JMP MAIN
    ORG 0x8
    ORG 0x10
MAIN:
    MOV    A, #0
    B0MOV  TMP0, A
    B0MOV  TMP1, A
    B0MOV  TMP2, A
    B0MOV  TMP2+1, A
    B0MOV  TMP2+2, A
    B0MOV  TMP2+3, A
    MOV    A, #0xFF
    B0MOV  P4M ,A
    B0MOV  P4UR, A
    MOV    A, #0x0F
    B0MOV  P4, A
LOOP_MAIN:
    XOR    P4, A
    INCMS  TMP0
    NOP
    INCMS  TMP1
    NOP
    INCMS  TMP2
    NOP
    CALL   DELAY
    JMP    LOOP_MAIN

DELAY:
    B0MOV  TMPA, A
    MOV    A, #56
    MOV    R, A
LOOP:
    DECMS  R
    JMP    LOOP
    B0MOV  A, TMPA
    RET
    EN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