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生第一次画的PCB,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3-03-23):
这是实验室一个女生画的,她让别人看了下,那个人说有问题,问他什么问题,那人也不说。我画的少,也不是很懂,请路过的大神们帮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吧!谢谢了

网友:
围观处女座,只要是美女做的,咋样都是好的。

网友:
一个图片确实看不出来什么东西。

网友:
只要有个女字,帖子就会火

网友:
这是什么核心板的底板吧,周边的固定孔的大焊盘外边的一圈是机械层还是keepout层,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网友:
处女座,LZ上PP

网友:
左上角那拔动开关是干嘛的, 才一根线, 还有那USB_HOST也是, 才3根线???

还没画好的吧, 图这么小, 看不了

网友:
一眼就看到,BAT1有一個腳沒有連起來,R29也是,沒全部檢查,不過問題應該項是比較多的。

网友A:
有点像TQ2440 的底板布局,不知道是不是使用的核心板做的功能性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TQ2440 的底板布局,不知道是不是使用的核心板做的功能性扩展!

是的,就是重新做了个底板

网友:
第一次就这么整齐,我画了N年还没这么漂亮

网友:
线宽线距貌似都很小。。。

网友:
没有设计要求,所以没有问题

网友:
让这个女生找那个不说的男生,明显男生。。。。。。。。。。。

网友:
这个女生很NB。

网友:
那些大的焊盘是装配孔么,离走线,外框还有元器件太近了,底部的DB15接口离芯片也太近了,到时候装配会出问题的。
核心板上要是焊上插针座那个电池估计就装不上了。
坐等完成版……

网友:
那个不说的男生似乎有想法了

网友B:
TO HUANGJINLAN

图太小,问题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HUANGJINLAN

图太小,问题挺多

我把覆铜给去了,有些接地的没有连,下午去实验室把PCB文件传上来,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围观处女!!

能不能上张照片来看看!

网友:
图片太小了,截个大图,压缩后当作附件上传看看

网友:
我还以为没铺铜,害我打那么多字

网友:
问题太多了   这还用说啊   明显没PP不行么   呼叫大胡子叔叔

网友:
來看2樓與7樓的頭像的~~

网友:
咋感觉丝印上面有一小块铜

网友:
撸主,,,上小女生pp然后让群狼围观,再点评

网友:
坐等妹子出现.

网友C:
那个发现问题但是不说的男生亮了,大家要注意哦。。。不要坏了人家的小算盘

网友:
强烈建议USB的D+ D-布差分线。
图太小,细节看不到。
不过丝印上焊盘了之类的还是能看到的。

网友:
第一次见女生有这么nb的

网友D:
改天嵌TQ2440的板哦   对照来撒

网友E:
1、核心板插排,右边那一溜,中间,蓝色的电源线跟焊盘接触了

2、MAX232部分,有根线直接从两个管脚中间穿过,不知工艺是否能达到…………

3、X1晶振处,走线有锐角,对于信号完整度要求高的地方,要避免!至少也得是直角

目前只能看到这么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核心板插排,右边那一溜,中间,蓝色的电源线跟焊盘接触了

2、MAX232部分,有根线直接从两个管脚中间穿 ...

谢谢指点,我把PCB文件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天嵌TQ2440的板哦   对照来撒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发现问题但是不说的男生亮了,大家要注意哦。。。不要坏了人家的小算盘 ...

是啊,我也很纳闷,哎,没办法

网友:
线间距太小了吧!

网友:
把电容挪到该放的地方,其它问题不大

网友:
第一次就给你    看呀

网友:
呼叫大胡子....

网友:
敷铜间距太少!0.0508mm...还有那安装孔你是开过孔的那个还是外圈keep-out layer 你是要这么大的孔吗?

网友:
最大问题敷铜的安全间距太小了

网友:
那人故意不说的,他想那女的会追着问,那他就今天说一点,明天说一点,久而久之。。你懂的

网友:
电源线太细了吧,会发烫的

网友F:
那个不说的男生很“邪恶”!只能这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不说的男生很“邪恶”!只能这么说!

是的,我也那么认为

网友:
似乎不用那么大的空间就可以完成了,板子能不能再压缩啊?

网友:
覆铜距离貌似有些小了

网友:
顶层和底层的信号线太多平行

网友:
板子就不围观了,照片传上来围观一下

网友:
有点像插2440板子的底板

网友:
U7 U8 为什么不对齐
双人跳水没看过么, 一上一下一定扣分.

布线, 密的地方太密了, 疏的地方也太疏了, 象中国地图, 东边竟是人, 西部没人住

网友:
女生画的就是比我画的好看,我用自动布一下 然后手动微调能用就完事。

网友:
可以考虑在底层放零件,还有....
没PP,抓BUG不happy

网友:
目前还没找到能生产这种规格的PCB厂

网友:
板子上都没几个小电容,芯片周围一个也没有

网友:
过来围观的
马上也要学着画了

网友:
扩展板 画的不错

网友:
TQ2440的底板?

网友:
首先更改布线,布线很有问题!!

网友:
除非PCB缺陷非常明显。否则基本通过图片就说PCB画的有什么缺陷的,都是装X。呵。

网友:
刚看了一下PCB 覆铜间距只有2mil 谁那么牛逼 能做出来》?

网友:
第一次就画这么好,牛

电源线弄粗点, 注意信号线线宽,间距,每个ic 旁边放0.1电容,  1:1 打纸上拿实际元件比划下

慢慢来

网友:
不可能是第一次画图,鉴定结束。

网友:
我看成是一个女生的第一次

网友G(2013-08-14):
TQ2440的板子吧?

网友(2013-10-07):
第一次画的很棒!

网友:
顶层和底层横竖走线都有,感觉不是很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G:
TQ2440的板子吧?

是基于TQ2440改的吧,核心板,网络。。。

网友:
0.0508mm  这个间距。。你确定板厂能做?
晶振附近的电源线离远点吧

网友:
我被标题吸引过来的

网友:
走线太密了

网友:
确实很像TQ2440的底板,

网友:
ERC检测一下撒

网友:
DRC检测,很长时间不画了

网友:
只能说连上了线了。。。

网友H:
1. via 太小,  0.6/1  比较合适
2. 丝印 和 solder 太近, 最后可以在cam350 内修正, 估计你不会。所以还是在pcb上修正
3.  最大的问题你是你线宽有点小。 在小厂做的话, 这个板子 可以 设置到  10 - 12mil 为 线宽
4. 插件 处  线要加宽,  防止掉 焊盘,有利于 后期维修。
5.vga 这边 疏密差异太大。  板子 设计的是否合理 ,看整板密度 均匀度。
6. drc 最后要做, 还有 辅铜不要忘记。   先做 泪滴 在做 辅铜 也行。   辅铜间距 按照情况设置为 15-20mil
7.  这个板子 能出 gerber 尽量出 gerber ,不知道你会不会?   做到 板子 你心中有数,直接发pcb 沟通的事情还有很多, 你这个 mech1  和keepout 就要和别人说清楚。
8.板子上 可以在 silk 那边 5个 一pin ,标mark ,方便后面的调试。
9. tqfp 那边 最好 加 1mm/2mm mark点,  利于生产。

--------------------------------------------------------------------

粗看发现如上:

pcb 设计是一个折中 权衡的  过程。  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  慢慢权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via 太小,  0.6/1  比较合适
2. 丝印 和 solder 太近, 最后可以在cam350 内修正, 估计你不会。所以还 ...

嗯,感谢前辈的指点

网友:
打样出来,自己掏钱,下次就会好多了。

网友:
先不说这个板子里面的问题,就看这个布局,第一次画成这样,挺牛的了

网友(2013-12-10):
这个女生很厉害啊!

网友:
涨资势了

网友:
上MM的图啊

网友:
有个不成文的版规,一律上pp

网友:
这个怎么看都不像是第一次画的吧,

网友:
虽然女孩子比较细心,,但是第一次就画到这个程度,,我果断服她了,,,对不起我的老师啊!!

网友:
第一次就能画成这样很不错了,赞一个!
另外帮大家问一句,楼主有男朋友吗?

网友:
很不错啊, 嫁给我吧,我太需要你这样的人了, 因为我是做软件的

网友:
大部分rei1984 都提了
丝印要调整,字体偏大偏粗

网友:
山寨水平。标准a-b连线

网友:
标题很是犀利。厉害啊。

网友:
第一次画图这样真的不容易了!!上PP图

网友:
无图无真相!楼主要证明是妹子画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2440 核心板的底板,我记得卖板的提供了已经layout完成的底板的,直接用就可以了嘛。当然要练练手还是可以的。

网友:
粗看感觉顶层走线和底层走线平行的太多,铺地后两层的地会被分割,即使在多加一些过孔,地的完整性也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