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里面可不可以进行文件调用(也是汇编的)??求助

楼主(2013-03-23):
  .c 文件 是可以相互调用的.
  而.汇编呢? 也可以相互调用吗?

网友A:
您好,您说的是(不同文件的)函数之间相互调用吧,当然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说的是(不同文件的)函数之间相互调用吧,当然可以了。

嗯 .是的.要怎么写呀. 我百度了一下.不知道怎么找.就没有找到.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是的.要怎么写呀. 我百度了一下.不知道怎么找.就没有找到.谢谢了

我不会51,肯定不如你熟悉,帮不上你。

网友:
.include .globl  这是gcc 里面的, 别的要看 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会51,肯定不如你熟悉,帮不上你。

你是说.用INLUCDE 这些指令吧..

松翰的是.INLUCDE 这些..51好像没有吧.

网友:
例如extern,import这类的指令

网友B:
汇编用惯的人和C其实差不多。主程序的前面或后面跟一长串子函数(或者叫包含文件)。每个包含文件都是通用的,可以不用修改在任意其它程序中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汇编用惯的人和C其实差不多。主程序的前面或后面跟一长串子函数(或者叫包含文件)。每个包含文件都是通用 ...

这个..具体要怎么实现呀..

网友C:
$INCLUDE (SH88F4051.h)
$INCLUDE (XXX.ASM)
.....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LUDE (SH88F4051.h)
$INCLUDE (XXX.ASM)
.....

嗯 .谢谢你...嘎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CLUDE (SH88F4051.h)
$INCLUDE (XXX.ASM)
.....

哪位大神能讲一下$INCLUDE (xxx.ASM)这条指令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