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电调灯亮三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23):
仿了一个MK电调,下载测试的HEX文件,电机是可以转的,但是下载bootload进去,然后用USB转串口线和MK——Tool下载HEX文件出现错误。没办法只好用了之前论坛上集成bootload的hex,地址: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7%94%B5%E8%B0%83,烧进去后连接电池,绿灯常亮,红灯闪三下,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接到PC上看串口打印信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到PC上看串口打印信息吧。

我看了程序和串口输出的信息,确定是C相MOSFET附近出了问题,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一般只要有错误代码出来,问题就很好查了。

网友(2014-12-11):
引用 网友A:
接到PC上看串口打印信息吧。

我心焊接了一个1.2v的电调   通上电电机有报警   先绿灯亮  然后  红灯亮  5下  然后  mos管就停止输出了     并且电机  用手  转有挺大的阻力    怎么回事   是我的硬件问题还是控制方式不对   我用pwm输入   从脉宽0.5毫秒   开始往上调都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