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窍门,怎样看清ic的型号

楼主(2013-03-23):
1准备粉笔一支
2粉笔擦ic
3去除表面粉笔灰
4看效果

网友:
这个适合于激光刻字的。白色丝印上去的估计意义不大。没试过。

网友:
ls 正解ls 正解ls 正解ls 正解ls 正解ls 正解ls 正解ls 正解ls 正解ls 正解ls 正解

网友A:
这也解决不了高度近视+散光的问题。

网友B:
我告诉大家一个窍门
用硫酸把外壳溶解,用电子显微镜去看硅片;上面刻着型号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在IC贴透明胶带 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告诉大家一个窍门
用硫酸把外壳溶剂,用电子显微镜去看硅片;上面刻着型号 ...

呵呵,你这个是大窍门,我这个是小窍门

网友:
记得以前阅读电子报 最喜欢看小窍门了  你们呢?

网友:
不错,好窍门,有空试一下~

网友:
好方法,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放大镜呢,,,,,,,

网友:
用手电筒照着看

网友:
拿那个 导热硅脂 涂在 激光刻的IC型号上,再用手抹掉,就很清晰了,应该比粉笔的效果好。导热硅脂颗粒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告诉大家一个窍门
用硫酸把外壳溶解,用电子显微镜去看硅片;上面刻着型号 ...

硫酸怕是溶不了吧?

网友C:
硫酸以溶解IC封装?

网友:
手电斜着照,非常清楚。

网友:
透明胶带 粘上去就行 + 用手刮刮胶带

网友:
牛人很多啊

网友:
酒精擦干净,立马可以看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硫酸以溶解IC封装?

开玩笑的,我不是搞芯片设计的;
能不能有待专业认识解答;
网上看过一幅图片,苹果手机处理器芯片内部刻着IC工厂的商标

网友:
我用散热器上涂得白色导热膏……沾点儿在纸巾上,芯片上一擦就可以看出来了,
不过只适合刻印的字符。

网友:
也就是把粉笔灰嵌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解决不了高度近视+散光的问题。

和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啊,比如有很多代码如何查到IC啊?

网友:
用相机、手机调整到微距拍下来后再放大看。前提是光线要好。

网友:
上面的都太坏了,好歹也是一点经验,值得鼓励.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以前就知道这方法了,不过现在很多IC不是刻上去的呢

网友:
我们用的是电子放大镜,最大400倍的

网友:
如果芯片上有蜡烛的蜡或油漆这个方法好像不行吧

网友:
我还以为是看那种被打磨过的IC,方法还是挺好的。

网友:
我用微距看。芯片太小了。都在1CM²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解决不了高度近视+散光的问题。

我懂你~ 哈哈。。。我也是近视+散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告诉大家一个窍门
用硫酸把外壳溶解,用电子显微镜去看硅片;上面刻着型号 ...

很多IC内部是不会有型号的,一般IC内部都是芯片公司内部的编号,就算你知道了IC内部的编号,你也不知道是什么IC。所以你这方法不可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玩笑的,我不是搞芯片设计的;
能不能有待专业认识解答;
网上看过一幅图片,苹果手机处理器芯片内部刻 ...

酸是可以溶解IC封装的,但是好像不是硫酸,以前公司的IC做工开盖处理。一般芯片内部是不会有IC型号的,晶圆里面一般只会有IC公司的LOGO和晶圆代号。

网友:
楼主应该多总结总结。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