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单片机可以用贝能的ICD来调试么?

楼主(2013-03-23):
海尔单片机ISP接口电路是怎么样的,可以用贝能的ICD(或者*P*I*C*-*K*i*t*3*)来调试么?

网友A:
楼主提问题怎么不东东脑子呀?你们家的门钥匙能开我们家的门吗?如果海尔单片机也是PIC的内核那还有可能,否则根本就不可能呀,这个是常识性问题把。

网友:
海尔单片机具有自己的汇编器和C编译器,由于开发工具源代码没有对外公布,只能采用海尔自己的仿真器ICE、在线调试烧写器ICD和编程器来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问题怎么不东东脑子呀?你们家的门钥匙能开我们家的门吗?如果海尔单片机也是PIC的内核那还有可能, ...

我只是看资料,感觉有些神似而已........ 其它的不好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看资料,感觉有些神似而已........ 其它的不好说........

建议如果对海尔单片机感兴趣,可以多参考上海海尔公司网站上的详细产品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