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老问题,cyclone III无法从epcs boot?

楼主(2013-03-23):
有个项目要用到cyclone III,ep3C16Q240,于是在网上买了块cIII的板子。以前用cII,还是很顺手的,但是现在问题在于,AS口和JTAG口都可以用,跑纯数字逻辑没为题。在NIOS下run也没问题,可就是在NIOS环境下载后,无法从epcs启动,我设置程序运行在片内ram中,用的quartus 9.0.

烧写后,出现以下提示,说明程序已经下载到epcs中了,可就是跑不了,求大侠指点啊,崩溃了,点了个流水灯花了两天时间,郁闷啊!
#!/bin/sh
#
# This file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the Nios II IDE Flash Programmer.
#
# It will be overwritten when the flash programmer options change.
#

cd D:/Project/6_EP3C16Q240_project/Demonstrations/2_SDRAM_test/software/hello_wo
rld_0/Release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sof2flash" --epcs --input="D:/Project/6_EP3C16Q240_project/
Demonstrations/2_SDRAM_test/SDRAM_test.sof" --output="SDRAM_test.flash"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device=EPCS128 --option=SDRAM
_test.opt D:/Project/6_EP3C16Q240_project/Demonstrations/2_SDRAM_test/SDRAM_test
.sof SDRAM_test.pof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70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Sat Mar 23 14:03:55 2013
    Info: Elapsed time: 00:00:03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3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SDRAM_test.pof SDRAM_test.rpd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68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Sat Mar 23 14:04:00 2013
    Info: Elapsed time: 00:00:04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4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0000000 --sidp=0x0
0001810 --id=1020735803 --timestamp=1364008731 --instance=0 "SDRAM_test.flash"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Reading System ID at address 0x00001810: verified

              : Checksumm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0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2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0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2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Checksummed/read 16kB in 0.3s

00000000 ( 0%): Erasing

00010000 (33%): Erasing

00020000 (66%): Erasing

Erased 192kB in 1.7s (112.9kB/s)

00000000 ( 0%): Programming

00010000 (33%): Programming

00020000 (66%): Programming

Programmed 177KB +15KB in 4.6s (41.7KB/s)
Did not attempt to verify device contents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elf2flash" --epcs --after="SDRAM_test.flash" --input="hello
_world_0.elf" --output="epcs.flash"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0000000 --sidp=0x0
0001810 --id=1020735803 --timestamp=1364008731 --instance=0 "epcs.flash"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Reading System ID at address 0x00001810: verified

              : Checksumm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2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2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Checksummed/read 49kB in 1.2s

00020000 ( 0%): Erasing

Erased 64kB in 0.5s (128.0kB/s)

00020000 ( 0%): Programming

Programmed 16KB +48KB in 1.5s (42.6KB/s)
Did not attempt to verify device contents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楼主:
问题解决,NND,换了quartus 10.0就ok了,网上的说法太多,没有统一标准,调了两天了,终于ok了。

楼主:
分享一下这两天CIII调试经验,
(1)首先刚开始EPCS不能用,连纯数字逻辑都下载不了,后来查到是SOPC添加的时候多点击了一下,CPU应该有两根线连接EPCS,当时添加太快,刚好点击到那个点上,将之断开了,不能用.
(2)神奇般的编译后没有POF文件,网上查到的是软件没有破解干净,但是我遇到的问题不是这样子的,改一下设置就OK了。当时是自动的。
(3)调试片内ram时成功并可以下载到EPCS中,run可以,但是断电后不能从epcs中启动,在网上海量搜索后,设置改动了一下下载电路,最后在各种办法都想尽时,升级了下软件,问题解决。
(4)调试SDRAM时,很顺利,升级后的软件好用。
(5)调试SRAM时,靠,又不能从EPCS启动,又折腾了一晚上,难道还得升级?结果中午没事,从新建立工程,ok了。

一直停留在quartus9.0中,能用就行了呗,干嘛要老升级呢。嗨,这次吃尽了苦头,看来老思想得换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享一下这两天CIII调试经验,
(1)首先刚开始EPCS不能用,连纯数字逻辑都下载不了,后来查到是SOPC添加的 ...

貌似是NIOS II 9.0的原因,这是NIOS II 9.0的一个BUG,安装SP2就好了……

网友:
EPCS,建议你换spi flash,可能这个更低廉,更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