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进气量大小用什么波段开关好?

楼主(2013-03-23):
调节进气量大小用什么波段开关好,要求便宜结实防震耐用。0~10秒气量调节

网友:
难道我又孤陋寡闻了?没看懂

网友:
也没看懂的说

楼主:
谢谢各位了,调节进气量就是控制进气电磁阀的吸合时间,0~10秒,原来是电位器控制AD采样电压来实现的(振动大时电位器值会变),后来用数字电位器,感觉还不是最简单的,所以求助一下各位专家,看大家都是怎么实现的。
再次谢谢各位关注了!

网友:
直接采用数字设置,一个数字带表一段,这样简单又耐用.